(新手求教)穿越机电机焊接怎么确定接线顺序?

楼主(2018-01-16):
刚入穿越机,买的kingkong的2205
电机
和20A电调,那么问题来了,怎么确定电机的三根线焊接顺序?请问CW与CCW是什么意思?
难道要焊接完了试试不对就反过来?

网友A:
可以用软件改正反

网友B:
你应该是第一次玩多轴吧
CW CCW 代表 正反转 。

楼主:
确实是第一次搞多轴,之前在鼓捣固定翼,后来飞场实在难找,转多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软件改正反
请问需要什么呢?我有一个f4飞控,其他就没有了。这个是在飞控上设置吗?还是需要用下载器往电调写数据?

网友C:
bl程序可以改电机正反转,你就怎么漂亮怎么焊接,最后通过bl改好转向就ok了

网友D:
三相线顺这焊就行了 如果电机转向错误 更改任意两根线顺序即可 或进电调调参软件更改
CW和CCW就是电机上螺丝的正丝和反丝

网友E:
CW是顺时针旋转,CCW是逆时针旋转,正常情况下四轴头向上放置时,CW电机在左上和右下,CCW在右上和左下。
线怎么好看怎么焊,焊玩调试一下要是电机旋转方向不对,到电调调参软件里把对应电调的Reverse(反向)打开就行了。

网友F:
电机线都无所谓的啊,固定翼用无刷电机发现反转了也就是随意两根线交换一下连接的事~只不过多轴可以在软件里改
但是电机如果买的是分顺时针转逆时针转,线也无所谓接,但是安装位置一定不能错,毕竟螺纹方向不一样=.=具体转向在bf里可以看到的~~

网友G:
建议先多看教程,有一定知识储备再装,这样一来问题少些二来炸鸡了还可以再修。还有就是练习下穿越机模拟器,FREERIDER,不让炸的你瑟瑟发抖……可以贴吧搜索下模拟器就有链接了

网友H(2018-12-13):
请问BL程序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