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N个暴力三角翼!

楼主(2018-01-16):
这款三角翼第一次购买到现在有两年半了,期间买了多少也记不清了,六七个总是有了。本人微强迫症,因为这个机子是暴力飞,所以只要有轻微战损也会换套新机身,否则总是感觉手感不好,还有就是这机子即使不炸不蹭,在暴力飞四五十个起落后机身泡沫也会疲劳导致手感不好。这款三角翼有半年多没飞了,上礼拜买了一套新机身把电装从已疲软的旧机子上拆下来按上,这款机子飞了这么多了,总要说点什么纪念一下。

先说说电装:
1、电机:朗宇2216 2400kv
2、桨:仿APC6*4
3、电调:好盈天行者60A
4、电池:4S 1500 1800 2200 2600 这几款电池都飞过,1800最合适,重量和性能的平衡,1500最轻最暴力但续航短,2200还不错,2600就有些重了降落的速度会稍快一些。
5、舵机:deko1102

固定电池的魔术贴要长一些方便不同重量的电池调整重心,我习惯在组装调试完后把后段的上舱盖直接用泡沫胶沾死,以前用厂家给的卡扣固定,不止一次的飞掉过。

电调尽量放到最后面,方便用电池调整重心,因为后段上舱盖已经沾死,如果电调不放在最后面,大于1500的4S会有一小节在后仓盖下方,不太方便取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电调靠后放可以有效散热。

反正我是没买过正品APC桨,一直用的乾丰APC6*4,不管啥桨我是习惯自己再做一遍动平衡。这个2216 2400kv在4S下转速比较高了,做好动平衡能有效减震降噪,也能延长电机轴承的寿命。

舵机是重点,暴力飞行一般舵机真的拉不住,某燕数字金属舵机我飞扫齿过,而且动作也做不到位。用了两个1102后一切美好了,想暴力飞行舵机最低也要用MD933,还有就是舵机拉杆和舵角,厂家给的拉杆要把夹头给换成好一点的,可以换成我图上的那种,原装夹头暴力飞容易断。舵角卡扣处要滴502加固。

一般在飞20-30个起落以后舵面和机翼的连接会疲劳,我会把舵面割下来重新用合页连接。最后说说这飞机的重心,重心就是说明书上标的,实际就是碳杆前方1cm。两个舵面要和说明书上一样,对齐机身上的那个楞,也就是舵面上翘,不能和翼面齐平,上天以后再微调。行程量不要太大,升降在1.8cm,副翼在1.5cm,我用的扶他爸,曲线调到-55,个人感觉如果高于-55高速低空通场会hold不住。

网友A:
来个视频啊

网友B:
桨用小了,66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用小了,66更快

没见到有卖6×6高速桨的,给个链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视频啊

这个周末去飞,到时候上视频,这个视频是以前在三角翼上挂狗录的,因为配重只能用3s飞,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1Mzc1NDIyOA==.html?sharefrom=iphone&sharekey=02d49fb5aa91dc53efa55ae8dcb43fe93

网友C:
我也飞此机,用的杂牌电机2216,速度不爽,4s只能勉强170,GPS模块测的,昨天刚买的朗宇的已到,还没有装,不过是正出轴的,没有原来电机反出轴好看。

机翼两边加碳片,很结实
我的也是这样加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飞此机,用的杂牌电机2216,速度不爽,4s只能勉强170,GPS模块测的,昨天刚买的朗宇的已到,还没有装, ...

以前我给朗宇电机换过反出轴,电机在里面,确实好看,但感觉没有这样暴力,而且稍微降落的时候比较容易擦到桨

网友:
我也至少飞过3架这个飞机,调好了就好飞

网友:
双2306会不会更暴力

网友D:
我记得有种玻璃钢三角翼,好像叫李小龙……估计能满足楼主的暴力需求

网友E:
这款,请问用4s的64涵道加4s2200mah电池,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有种玻璃钢三角翼,好像叫李小龙……估计能满足楼主的暴力需求

现在买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款,请问用4s的64涵道加4s2200mah电池,好飞吗?

飞是没问题,我记得有个身边的模友把飞翼f18的64涵道拆下来按在这款机子上,用的也是4s,动力不如我这个配置,效率还低,大概有我这个一半的飞行时间。

网友F:
我用的是fms 6s 70mm V2 12叶内转子涵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是fms 6s 70mm V2 12叶内转子涵道

这个好玩!你用多大电池?感觉暴力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玩!你用多大电池?感觉暴力不?

花牌的石墨烯,70c,6s1500。起飞大概900多克。飞起来够快,200左右。垂直爬升中还不断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