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apm固定翼 不解锁 求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2018-01-16):
mini apm 装的固定翼 固件版本V3.30
已校准三轴 和 水平
也校准了磁罗盘
电流计也安装和正确读数了
在室外也受到GPS卫星了
但是解锁(油门最低航向最右解锁)的时候遇到问题
提示prearm:logging not available不给解锁
已经尝试多次重刷固件和校准各类传感器,但是结果都是一样的
求大神们给点解决途径,感激不尽,好人一生平安!图片奉上:

网友A:
固定翼不需要解锁吧? 至少我的不用

网友B:
是不是没有插卡,或者内存卡坏了,字面意思是日志不可用

网友:
可能固件版本太高了,刷回V3.2或3.15版本,
我也用miniAPM飞固定翼,用的是3.2版本

网友C:
可以换个版本固件试试,祝楼主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换个版本固件试试,祝楼主爽飞

谢谢,已经解决,方法是把参数树里面解锁检测 关于这个类目的检测去掉,其他的保留就好了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请问还有更全面的解锁不成功解析的资料吗?或者链接,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不需要解锁吧? 至少我的不用

就是固件版本高了就需要!谢谢,问题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没有插卡,或者内存卡坏了,字面意思是日志不可用

嗯,mini apm没有插卡的地方,但问题已解决,谢谢提供原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