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

楼主(2018-01-16):
PIX飞控标准参数里有个INS 我禁掉他才能解锁 有人告诉我是加速度计故障 但是我校准了 地面站也提示校准成功了 试了下还是不行非得禁掉他才能解锁有知道原因的吗麻烦告诉我下 谢谢

网友:
这个是解锁检测条件,最好打开。不过我闲麻烦全部关闭了

楼主:
解决了 3.3以上的固件 都得禁用INS

网友A:
检查 是不是 打开了 电子围栏 如果打开了电子围栏 关掉

网友:
这个真不懂,关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 是不是 打开了 电子围栏 如果打开了电子围栏 关掉

这个INS 加速度计和电子围栏也有关系吗

网友(2018-03-27):
还是不懂

网友(2018-07-06):
一脸懵逼,很想问问,电子围栏禁用后会产生什么影响不?

网友:
完全不懂这些参数。对你们能按需要改参数的,都膜拜

网友:
用PIX都是大神啊  感觉调参好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