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根部变形什么原因

楼主(2018-01-16):
130mm机架,银燕1306 4S850电池 3045三叶桨 一块电池飞完后面两个桨的一个桨叶根会变形  电机也不算烫呀

左边是好的 右边两个已经变形了

网友A:
正常,换质量好的螺旋桨也行

网友:
质量问题

网友B:
我 看 像是 马达壳 碰到桨根了 。  如果是 可以加垫片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换质量好的螺旋桨也行

应该是吧 又换了对桨试飞了下暂时没发现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 看 像是 马达壳 碰到桨根了 。  如果是 可以加垫片解决。

仔细检查过了 没有剐蹭
我想应该是楼上几位说的质量问题 换了桨飞了一电池暂时没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