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D7E油门0%电机还在转

楼主(2018-01-16):
一直玩的是伟力控,油门0%电机就停止

最近换了部二手D7E,发现油门0%电机在转,要把油门杆用力拉下显示-100%电机才停

我想请教各位前辈,
这是控的问题?
还是设置问题?
如何设置0%油门电机停止呢?

在这里先谢谢大家帮忙了

网友A:
d7遥控器的油门是从正100到负100的。

网友B:
设置个熄火开关就可以了,你不设置3D开关吗

网友C:
不同品牌的控最低油门位置是不同的,天地飞最低油门是-100%,JR是0% ,华科尔的控最低油门是-100%.d7e刷机之后可以设置油门0%电机停止,但是你应该不习惯油门摇杆推到一半电机才启动或停止……所以还是按说明书设置吧~

网友:
油门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个熄火开关就可以了,你不设置3D开关吗

你好,前辈又再次见面,我第一次接触这么复杂的控,现在还在摸索使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品牌的控最低油门位置是不同的,天地飞最低油门是-100%,JR是0% ,华科尔的控最低油门是-100%.d7e刷机 ...

前辈你好,我这部D7E刷的是D固件5.0,而且是二手的 没说明书,请问前辈要怎么调油门呢,我想试试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7遥控器的油门是从正100到负100的。

你好,华科尔的控油门原来这样啊,我还不知道的

楼主:
你好,试过了,还是-100%油门停。我今天才知道华科尔是-100%油门停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你好,我这部D7E刷的是D固件5.0,而且是二手的 没说明书,请问前辈要怎么调油门呢,我想试试 ...

你飞什么?固定翼油门设置多段式,用45度曲线,直升机用5点曲线。具体设置网上搜视频,我也是最近入d7e,自己慢慢摸索的哈

网友C:
我感觉你可以把遥控器设置为初级模式,这样更容易理解些

网友:
华科尔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飞什么?固定翼油门设置多段式,用45度曲线,直升机用5点曲线。具体设置网上搜视频,我也是最近入d7e, ...

我喜欢飞100克左右的小飞机,谢谢前辈的帮忙,我上网找下教程。我感觉我的D7E和别人不一样,网络上找到的教程,菜单都和我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你可以把遥控器设置为初级模式,这样更容易理解些

前辈,初级模式大概在哪个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初级模式大概在哪个位置?

在模型设置里,设置界面选项。如果从高级模式选择初级模式(通用模式)后要注意油门通道的正反和熄火开关的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前辈又再次见面,我第一次接触这么复杂的控,现在还在摸索使用中

看看说明书,把控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模型设置里,设置界面选项。如果从高级模式选择初级模式(通用模式)后要注意油门通道的正反和熄火开关 ...

在设置里面有这个选项,但怎么点都只有高级模式一种,估计固件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说明书,把控搞明白

好的,我的是二手的,我上网找找说明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的是二手的,我上网找找说明书

你的是加3和1高频头的?

网友:
刷d固件后,摇杆数值是+100到-100
固定翼模式只有一个模式,也就是高级模式,而直机就有两个模式,一个是普通,一个是高级
欢迎加入deviation固件讨论群,在qq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加3和1高频头的?

卖家加了a7105和另一个什么12,2个高频头还有2个三段开关

网友D:
D7e用了半天D固件,感觉麻烦,刷了给力固件,简单明了多了,比D固件要容易入门,虽然功能略少,不过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D7e用了半天D固件,感觉麻烦,刷了给力固件,简单明了多了,比D固件要容易入门,虽然功能略少,不过够用

你好,G固件设置三角混控麻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G固件设置三角混控麻烦吗?

分分钟的事

楼主:
好的,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E:
可能控没校正好。。。

楼主:
前辈你好,又有问题麻烦你了,我刷了g固件5.22版,对频伟力939接受板后,电机会自动启动,设置很久都没弄明白,请问前辈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控没校正好。。。

你好,我感觉我的油门好像是校正错误。请问油门校正的时候摇杆是拉到最下,还是拉到中间校正(跟其它3个摇杆一样回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感觉我的油门好像是校正错误。请问油门校正的时候摇杆是拉到最下,还是拉到中间校正(跟 ...

我是原厂的d10,校正是:按了校正开始后,两摇杆四个角摇几圈,然后都回归到中点,就校正成功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感觉我的油门好像是校正错误。请问油门校正的时候摇杆是拉到最下,还是拉到中间校正(跟 ...

你看下你的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下你的是不是这样的?

好的,谢谢前辈帮我了大忙了,确实是我校正错了,现在油门是 下行程-100%~-99%~中~上行程+1%~+100%,以前是-100直接就是1下行程 ~50中 ~100上行程。您看下对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辈你好,又有问题麻烦你了,我刷了g固件5.22版,对频伟力939接受板后,电机会自动启动,设置很 ...

伟力的通道定义跟华科尔不一样,你试试是哪个通道控制油门的,然后把它自定义到遥控器的油门通道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伟力的通道定义跟华科尔不一样,你试试是哪个通道控制油门的,然后把它自定义到遥控器的油门通道就行了。 ...

好的 谢谢前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前辈帮我了大忙了,确实是我校正错了,现在油门是 下行程-100%~-99%~中~上行程+1%~+100%,以前 ...

我的是最高是一百,最低是一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最高是一百,最低是一百

好的,我已经弄明白油门怎么回事了,一直都是我校正错误来的。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已经弄明白油门怎么回事了,一直都是我校正错误来的。谢谢大家帮忙

好吧解决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