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控和枪控漂移手感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1-16):
板控和枪控漂移手感有什么区别?有一个玩航模剩下的板控,正好gt2坏了,想废物利用。
<

网友:
你试试看呗
<

网友:
板控首先要改装油门回中,我同想法,有个退役6ex,打算3d打印回中组件,玩船
<

网友:
用好了都一样,多练练一样出手感

网友:
个人喜好吧
<

网友:
就好比夹菜用筷子喝汤用勺子
<

网友:
个人感觉板控操控精准,枪控手感好,小巧,带起来方便,跑船后来还是买了个便宜的枪控

网友:
从感觉上看:板控有拉杆、推杆开飞机的感觉,枪控有转动方向盘开汽车的感觉。
从效果上看:板控控制更精确一些,枪控控制更灵活一些。
从功能上看:板控更多一些(要是兼摄像的话),枪控更专门一些。

网友(2018-02-23):
竞技比赛都用板控
<

网友:
板控漂移都有
<

网友(2018-04-07):
还是喜欢枪控
<

网友A(2018-09-16):
板控不改回中会有什么后果呢?有没有其他折中方法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控不改回中会有什么后果呢?有没有其他折中方法解决呢?

那你要确定你校准油门及其精准并且不会忘记油门拉到底是倒车
<

网友(2020-10-19):
引用 楼主:
那你要确定你校准油门及其精准并且不会忘记油门拉到底是倒车

我想问一下,板控调好回中后怎么设置的倒车呢?需要用双向电调么?

网友:
玩车还是用枪控吧

网友(2022-04-21):
引用 网友A:
板控不改回中会有什么后果呢?有没有其他折中方法解决呢?

不拆机可以在油门中间位置装个皮筋或者弹簧,做回中(需要把皮筋定好中间位置)。或者拆机把油门摇杆和升降舵左右调换,原油门位置就带回中了,另一边升降没有回中的摇杆不用,只用左右方向能回中就可以了。
当然有回中备件更好了,油门装上回中就完事。

网友:
直接2通道油门4通道转向玩,
航模车模一起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