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机身的福音,这样设计远离跳齿的烦恼!

楼主(2018-01-17):
        老款皮传之所以跳齿是因为,一方面前驱动皮带轮直径比较小,和皮带接触的面积比较少。另外一点就是皮带的延伸。导致在高速运转时,前驱动轮输出侧皮带处于松弛状态,这样就等效于减少了皮带轮和皮带之间的接触面积。
        想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就是,选择延伸性比较小的皮带,同时增加一个可以自动调整皮带张力的压带轮。
        经过一天时间的琢磨,为老款机身设计了,一个可以调整皮带张力的压带轮。        传统的飞机在尾波箱上面增加一个压带轮,其实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因为这个压在轮不能够 自动调整皮带张力,形同虚设。因为皮带真正跳齿的地方是在前驱动皮带轮输出侧。皮带在运转和静态输出侧(既输入端)的皮带张力是不同的,在运转时伴随负载的大小张力在时刻变化。因此固定的压带轮无论放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实际意义。
         需要的材料有:一个铝合金散热片,两个4*9*4轴承,一个弹簧,一根4毫米的铁轴。
          改装时需要对尾管固定座(特定位置)进行切割打磨处理,具体改装步骤看图片提示,用文字不好描述。
          关键的一点,这个弹簧不能够力度太大。在静态状态下,皮带轮滑块应当处于松弛状态。在飞机高速旋转的时候,滑块应该下陷3mm至7mm。
          调试成功的话,皮带轮滑块会随着飞机的负载大小轻松自如的跳动,始终保持皮带有一个均衡的张力。
          祝大家改装顺利成功!

楼主:
补充图片

网友A:
下次去武汉实地研究一下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把碳片做的大一点直接固定在尾管座那两个螺丝上面,这样1是方便拆装,2来避免碳片有移位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把碳片做的大一点直接固定在尾管座那两个螺丝上面,这样1是方便拆装,2来避免碳片有移位的可能

经过测试了,碳片装在机身里面滑块行程太小,弹簧需要一定的长度,来保证滑块的位移幅度。因此,外面,搞一个高点的东西来固定弹簧比较合理。

楼主:
你看后来这张图片,我就是搞了个橡皮筋,把原来弹簧安装在机身内部的设计取消了,橡皮筋能够保证滑块的行程。

网友C:
设计太好了,感觉加工稍微繁琐了一点。
我以前直接在固定座上面上下打孔,一根m2螺丝贯穿,在螺丝上上一个冰人450的压带轮,压带轮的上下位置用自锁螺母上下固定,压带轮在皮带轮输入位置往下压掉一半,这样稍微方便一点。
不过之后发现皮带轮还是太小,大动作还是听到皮带噗噗噗跳齿的声音,虽然跳齿但是尾巴肯定是不跑了。最后还是换成轴传省心。要完全不跳齿,前面最好还是直驱,后面压带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太好了,感觉加工稍微繁琐了一点。
我以前直接在固定座上面上下打孔,一根m2螺丝贯穿,在螺丝上上一个 ...

我以前的帖子就是你这样改过,后来发现,不能够自动调整张力,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以前的帖子就是你这样改过,后来发现,不能够自动调整张力,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其实我倒是很想改皮传直驱,就是担心熄火降落时候皮带阻力太大,够不够大桨提速。
最好是3m型号皮带,mxl型号还是单薄了一点,但是3m皮带肯定厚很多,阻力又会增加,而且改动工程量太大了。。。还在犹豫改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去武汉实地研究一下

欢迎来武汉指导熄火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倒是很想改皮传直驱,就是担心熄火降落时候皮带阻力太大,够不够大桨提速。
最好是3m型号皮带,mxl ...

那要改动机身工程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欢迎来武汉指导熄火降落

500皮带专门玩熄火降落没有意义   救机可以用

网友D:
老张是个喜欢琢磨的好模友,奔四的人能用你这样的热情必必需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张是个喜欢琢磨的好模友,奔四的人能用你这样的热情必必需顶

可能和职业有关,喜欢找问题,挑毛病,然后解决问题和年龄关系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过测试了,碳片装在机身里面滑块行程太小,弹簧需要一定的长度,来保证滑块的位移幅度。因此,外面,搞 ...

这样搞一片板上去 圆圈位置用环氧点个揪 ,防止弹簧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搞一片板上去 圆圈位置用环氧点个揪 ,防止弹簧移位

把弹簧放在外面,让它有一定的长度。其实搞个橡皮筋也很好用

网友E:
呵呵,厂家就是故意不出皮传。对转齿皮传只能悬停航线,3D暴力打滑,只能轴传。皮传故障炸鸡尾传动部分基本只要换尾轴尾管,最多再加一根皮带。轴传擦地都可能爆齿炸鸡,换的可就多了。

网友:
张哥就是好手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厂家就是故意不出皮传。对转齿皮传只能悬停航线,3D暴力打滑,只能轴传。皮传故障炸鸡尾传动部分基本 ...

这样改装之后3D完全没问题

网友:
现在暴力情况下,有没有皮带噗噗跳齿声音,会不会噗噗跳齿还是有,但是已经跳齿不多而且足以锁住尾巴了

楼主:
飞行中,听不到跳齿的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行中,听不到跳齿的声音

好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