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接被充电池时冒烟 是哪里坏了

楼主(2018-01-17):
今天给充电器供电后 插入电池 只听噼里啪啦充电器冒出大量浓烟。吓得我赶紧拔掉被充电池。给充电器供电的电池还插着 屏幕正常显示 请问这种情况一般是怎么回事 哪里烧了。

网友:
滤波电容器

网友:
要么返厂  要么拆开看看呗   一般是不什么管  就是什么容 烧了

网友A:
楼上正解,管的型号一般是什么7.容的型号一般是什么3.换上就好了

网友:
楼主是什么充电器

网友:
一般都是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管的型号一般是什么7.容的型号一般是什么3.换上就好了

这种情况是质量问题吗

网友:
场效应管坏了

网友:
电容一般不会冒烟,要么漏要么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