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电机固定翼使用

楼主(2018-01-17):
手上有一个大六轴旋翼,准备把多旋翼的电机电调用在固定翼上,多旋翼的是6s的30a电调,4015电机420kv值,djl的r1552折叠桨,多知道能不能使用在固定翼上,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kv值低了 ,不过也要看你的飞机

网友B:
差不多适合单发两米多翼展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值低了 ,不过也要看你的飞机

谢谢,我手上有架天行者,回头装起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适合单发两米多翼展的飞机

谢谢,天行者应该可以使用多轴电机,回头安装使用看看

网友:
根据飞机定,这么低kv适合滑翔机,慢飞。其实自己绕线,改个600-800kv左右的话,机型选择方面还是更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