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游轮上飞无人机,求教!

楼主(2018-01-17):
大疆spark可以在游轮上飞吗?飞行器是SPARK,船是海洋量子号。船巡航速度41公里每小时。
SPARK最大速度S模式50,P模式21,抗风4级(28公里每小时)。
也就是海上逆风两级及以下时,S模式油门推到头可以追上游轮。
大家有在游轮上飞无人机的经验可以赐教吗?
如果航行的时候不能飞,我就只在停泊的时候飞一下。

网友A:
应该是顺风时可以玩吧。。顺风风速在13-69km/h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顺风时可以玩吧。。顺风风速在13-69km/h时可以。

我没有风速计。

网友A:
还是别飞了,在海上也看不见什么吧。。。还是得等靠岸才有风景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别飞了,在海上也看不见什么吧。。。还是得等靠岸才有风景看。

本来就想自拍和拍拍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想自拍和拍拍船。

停航时这两件事都不耽误啊

网友:
船停了再拍,我飞过御,不要用一键返航。

网友B:
还是带个飞翼吧,起码能追上这只大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带个飞翼吧,起码能追上这只大船。。。

哈哈,飞翼怎么降落?

网友:
我之前也有类似想法,不过后来放弃了

网友:
禁止的. 不要尝试.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感觉好危险,万一没电自动降落到海里。。呸呸呸,lz不会有万一的

网友C:
职业海员告诉你,海风正常大于四级,航行中不要尝试,凶多吉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职业海员告诉你,海风正常大于四级,航行中不要尝试,凶多吉少

好的。
以前看过精灵拍航行的邮轮,不过精灵可以飞到72公里每小时,spark太弱了不打算尝试了。

网友:
直升机没问题,我的500直升机在台风中都没问题

网友D(2018-03-12):
量子号船上是不能飞无人机的,上船的时候就没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子号船上是不能飞无人机的,上船的时候就没收了。

我都已经带上去飞过回来了,你才来说这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都已经带上去飞过回来了,你才来说这个?

老哥能不能详细说说怎么飞的,上船安检、船上通电起飞、降落之类,因为我过段时间也打算去邮轮上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哥能不能详细说说怎么飞的,上船安检、船上通电起飞、降落之类,因为我过段时间也打算去邮轮上拍

我的大疆晓是放在行李拉杆箱里托运上去的。通电起飞就和平时操作一样,收到星定位成功才起飞的。我是直接从我住的海景阳台房的阳台里起飞的。APP一直报警"指南针异常”,我校准也无效,无法完成校准。我就不顾报警强行起飞,由于指南针异常,飞机只能姿态模式,飞机不能自动返回,飞机受风偏的影响也比较明显,一直往下风方向飘逸,我没敢飞远,全程目视,稍微飞了一下就回来了。

网友F:
船开着的时候飞很容易掉下去吧...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船开着的时候飞很容易掉下去吧...0.0...

没敢船开的时候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大疆晓是放在行李拉杆箱里托运上去的。通电起飞就和平时操作一样,收到星定位成功才起飞的。我是直接 ...

大型金属构筑物是强磁场  干扰

网友G:
这船速度有这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船速度有这么快

40那是资料上的数据,实际速度大约20多公里每小时。

网友(2018-06-25):
危险得的尝试

网友:
之前给人在游轮上拍过婚礼的,这个是相对运动,而且要一直保持运动,船四周干扰也大,海上风也大,我当时第四块电池的时候失控差点撞船了,还有就是万一失控返航,你的降落点可能就是在海里哦。

网友(2018-08-06):
我飞过啊,夜航也飞过,都是行驶中飞的。一般都在船顶甲板起飞。指南针干扰严重,手动飞行回来的

网友:
一个词叫做,刻舟求剑万一没电了,返回到起飞点,船跑了。。。但是spark有动态返航,这个问题倒不大,就是可能返航顶风会吃力,反正我是不敢

网友:
看来已有不少人偷尝禁果,不过都是宝贵经验。建议给飞机带根风筝线以防万一。

网友:
船在动,起飞时要迅速拉起保持跟船同向运动,后方不要有阻挡,不然很容易起飞就装后面的物体上。

网友:
相当于4~5级风里起飞,注意一点应该没事,但人多的地方,飞这个危险,应该属于禁止飞行范围

网友:
不错...这么牛逼的死值得一作

网友(2018-12-06):
spark就算了,我用 精灵4飞过,跟船很吃力、主要是海上风都比较大、如果是停船的时候飞还没啥问题、

网友:
感觉好危险,万一没电自动降落到海里。

网友(2020-02-24):
有可能自动返航落进海里,起飞前已经默认返航定位,20分钟后船已经不在原地

网友:
船上拍只适合穿越机

网友(2020-07-05):
用穿越机吧

网友(2020-09-17):
悟没有问题

网友H:
适合穿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