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飞机放油

楼主(2018-01-17):
在三亚飞机降落航线上,常常可以看见。。。。。。(补充:可能不是放油。。。误会了)

网友A:
可以可以,之前拍了那么多飞机都没碰见过,要是楼主有视频就好了

网友:
为什么会放油,还经常可以看到。。。
不会是类似翼尖涡的小涡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可以,之前拍了那么多飞机都没碰见过,要是楼主有视频就好了

在天涯海角景区天空,十架有3-4架可以看见油迹,

网友:
为什么要放油

网友:
不会被发动机尾气点燃吗?不会造成污染吗?三亚可是旅游城市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天涯海角景区天空,十架有3-4架可以看见油迹,

楼主什么焦距拍飞机?放油要在3000m以上,楼主必是大长焦才行!!另外放油是为了迫降,三亚的飞机有这么凶险,百分之三四十都要迫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什么焦距拍飞机?放油要在3000m以上,楼主必是大长焦才行!!另外放油是为了迫降,三亚的飞机有这么 ...

我就是注意观察了一会,随手拍了几张,统计很不专业,另外,我用的镜头等效1000以上。
这是另外一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注意观察了一会,随手拍了几张,统计很不专业,另外,我用的镜头等效1000以上。
这是另外一架。 ...

我还是认为这是翼尖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注意观察了一会,随手拍了几张,统计很不专业,另外,我用的镜头等效1000以上。
这是另外一架。 ...

不过照片拍的很棒!

网友:
没见,头一次看到,涨见识了

网友:
要是人民币就不放了

网友C:
感觉要的话应该很难一条直线,真要放的话,从尾翼后面放是不是更安全点,不会飞到机身上

网友D:
我觉得这只是襟翼放下造成的涡流,空气湿度大的时候更明显。
空中放油一般是紧急情况下才会,比如起落架打不开要迫降,不会常看到。
另外我查了下,737是没有紧急放油装置的。

网友:
放油是有规定的高度和区域的,这个高度不太可能放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这只是襟翼放下造成的涡流,空气湿度大的时候更明显。
空中放油一般是紧急情况下才会,比如起落架打 ...

襟翼放下造成的涡流,一般飞机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放油。正常当剩余油量过多,超过安全降落要求,只会在规定的空域内盘旋飞行,等达到安全降落剩余油量才降落,每次飞行飞机加油会精确计算,按当时的风速和天气情况来加油。

网友:
就是襟翼外端的涡,和翼梢涡产生的原理类似,襟翼攻角大,上下压差明显,水汽容易凝结,湿度大的地方更明显。

网友:
而且最关键的是,楼主你拍的这两种飞机,是没有放油系统的。

网友:
闹了个笑话   那么贵  谁舍得放

网友:
还以为真是放油          还经常可以看到

网友:
原来是这样

网友:
  真的假的

网友:
估计是漏油了。。

网友:
记得是在起飞后不久紧急降落才会放油,正常是不会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这只是襟翼放下造成的涡流,空气湿度大的时候更明显。
空中放油一般是紧急情况下才会,比如起落架打 ...

你说的很有道理,应该是我搞错了。我当时观察了一会,每5分钟左右降落一架,不是每架都有航迹。

网友:
楼主观察仔细,模友解答清楚,学习了

网友:
浪费是无比可耻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拉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