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Flight 7 炸鸡后无法重置模型 哪位大佬遇到过?

楼主(2018-01-17):
RealFlight 7 炸鸡后无法重置模型 哪位大佬遇到过?

网友A:
G7加密狗上有个按钮,一按就重置了,每次打开模拟器,第一次炸机都是这样。

网友B:
换个狗,有按键那种

网友:
把线拔了,再插一次就行了

网友:
我是关控再开就好了

网友:
看你的那个加密狗是什么的了,如果是有个按键的,按一下,以后炸鸡了直接按空格就好了。如果没有按键的话,炸鸡了拔了,再插上就好了。

网友C:
我每次都要重新选下控制器才行,然后按键盘空格键就好

网友:
接上狗,不接上控。开启模拟器等一下再接上控

网友:
解决不了的话就每次炸机之后用鼠标重选模型来复位

网友:
可以按键盘上的R键

网友:
这种情况楼主可以尝试拔掉加密狗再插上,有时问题就可以解决,再一种就是重新安装模拟器,再有一种楼主可以重启遥控器,大多数G7模拟器都有楼主这样的问题,但是没有一种方法保证是一定好用的,楼主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G7加密狗上有个按钮,一按就重置了,每次打开模拟器,第一次炸机都是这样。

谢谢,已经解决了,首次炸鸡按下加密狗上的按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每次都要重新选下控制器才行,然后按键盘空格键就好

谢谢,已经解决了,首次炸鸡按下加密狗上的按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狗,有按键那种

谢谢,已经解决了,首次炸鸡按下加密狗上的按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已经解决了,首次炸鸡按下加密狗上的按钮就好了

是的

网友:
我的加密狗没有按钮。
我第一次要关控重开控,接下来就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