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机是多少KV

楼主(2018-01-17):
麻烦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机是多少kv的打算拿来给小胖子用。

网友:
你猜猜我的电池飞了几个起落了?

网友:
这样看不出KV吧

网友:
怎么还有轴套?64函道马达?

网友:
通电数数吧。。。

网友:
有转速表的话可以自己测转速 再除以电压就是kv值

网友:
用V4测MAXRPM

网友:
给楼主一个建议,把螺旋桨装上测测看适合多大的桨,或者测出电压和转数粗略算一下KV值。

网友:
这谁能猜出来,算他大神。

网友:
感觉像直升机上的

网友:
kv不会很高线挺细

网友:
线粗细不能作为依据吧,谁也不知道是几股并绕的啊。没有标识只能通过测试了

网友:
我看像是1800kv,买定离手

网友:
楼主猜猜我遥控通电多长时间了?

网友:
这是K牌?

网友:
感觉这电机像是低KV的N3530

网友:
我有个外观一样的好像750KV~

网友:
这外观感觉2000KV以上,买定离手

网友(2018-12-02):
猜我飞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