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AB机型尾管固定问题

楼主(2018-01-17):
SAB机型的尾管与机身链接的地方就靠两口塑料螺丝,这两口塑料螺丝与塑料螺母之间要不要打胶,如果打的话要打什么胶?感到这个地方很不保险。大家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不打胶,尼龙螺丝我记得尾管内有卡主的碳片,然后外部也会有个部件负责固定防止转动。不用打胶的

网友B:
里面是有固定槽的,外面陀螺仪座直接卡住螺丝了。不会转动啊。反正我的富丽380 是这样。

网友C:
你装上以后螺帽(六角)是固定死的。

网友D:
嗯,如果还不放心就打螺丝胶或者...502?

网友E:
不用打胶,拧紧以后有碳片限位,一般不会松动,如果是500S以上的飞机的话在尾管与机身结合处还会有加固的螺丝的。我所有的SAB飞机都没有任何胶来固定尼龙螺丝的~

网友F:
塑料件一向不打胶,否则反作用

网友G:
买一架回来装装看就知道了,你的这个想法,你觉得工程师都是吃素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