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调零螺距以及小飞机无法用螺距尺的调试方法!

楼主(2018-01-17):
这几天看到好几个新来的朋友提问十字盘,螺距等等的问题,发个帖子,分享一下自己的方法,仅供参考!大桨已经平衡好,飞机拔下电机线,全程通电,且在设定模式,打杆舵机不动的前提下,而且遥控器螺距曲线默认,最好杆也在中间位。
首先,以K8陀螺仪为例,先在软件里选择好相应的选项,然后通电,进入设定页面,这时候打杆舵机是不会动的,都在中立点。安装舵机臂,尽量与主轴垂直,如果是舵机臂的问题,实在没办法安平,可以用陀螺仪里的微调来调整。

然后调节三根十字盘拉杆,让十字盘平(相对于主轴是平的哦)至于怎么测量是否平,有很多办法,就不一一说明了。

如果是DFC头子,把两根拉杆都拧到最紧,然后分别测量两片大桨的螺距(此时飞机不能动哦),一般情况下,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微调DFC头子

然后就是找零螺距,两片大桨对折,通过陀螺仪调十字盘上下,让两片大桨没有夹角

这时候观察舵机臂,如果变化量过大,就说明是十字盘的三根拉杆长了或者短了,同时调整三根拉杆,尽量让舵机臂是水平的时候,大桨是零螺距。如果是FBL的,就让相位臂90度,通过调两根变距拉杆让螺距为零度。(这时候可以先把电拔了,调完再通电检查,切记,一定要三根一起调,三个拉杆的球头扣拧的圈数一样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当然,零螺距对折大桨,转一圈,如果十字盘不平,那么不同的位置夹角会不一样,如果任何地方都是没有夹角,那么十字盘就是绝对水平的。还有,最大螺距,最小螺距十字盘也要调平。
以上都完成以后,现在已经确定十字盘平了,拉杆合适了,两片大桨螺距一样了,零螺距也找到了。拉平大桨,飞机固定不要动,螺距尺卡上,直接在大桨上归零(确定归零前大奖对折没有夹角) 我们就以大桨在尾巴这面为固定点来调。
接下来就是调集体螺距喽,可以用螺距尺,也可以用人民币土办法(90除以二是45,45除以二是22.5,每片螺距是12,那么两片的夹角就是24度,所以,夹角比22.5度稍微大一点点,基本上就是12度喽)

其实只用测量一片桨叶,就可以了,调到你想要的度数,再转过来测量另一片,大差不差的。

PS:有朋友问,为什么螺距尺卡在大桨上,转到不同地方螺距会有变化?  我们假设十字盘已经调平以后,原因如下:桌子不平,不信你拿螺距尺在一个点归零,然后绕这个点在桌子上慢慢转动螺距尺,度数会有变化。再者一个是脚架前低后高,而且左右也不一定是平的。这个就不用解释了吧。
以上工作结束以后,调好循环螺距 ,尾巴, 遥控器设定好螺距曲线,油门曲线,放心大胆去试飞吧!

网友A:
正在研究螺距呢,真及时,多谢楼主,辛苦了

网友:
很详细的教程,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研究螺距呢,真及时,多谢楼主,辛苦了

有用就行 如果有其他不明白的  问我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用就行 如果有其他不明白的  问我就行了

非常非常感谢!
不懂的太多,还担心被问烦呢

网友B:
老师,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零螺距,大桨平衡,没有夹角。但是三个舵机臂不平衡,每个夹角都不同。飞行有影响吗?在陀螺仪里将各个舵机调平和用拉杆调平有什么区别?如果正负螺距不是12度,比如13度会有什么影响?陀螺仪里螺旋总距和循环这两个tab这个滑杆我调后感觉飞机没变化,这个tab怎么调?主要是调什么?老师不要笑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零螺距,大桨平衡,没有夹角。但是三个舵机臂不平衡,每个夹角都不同。飞行有 ...

三个舵机臂尽量角度一致   否则行程会有细微不同,导致最大最小螺距十字盘不平。 最好是用拉杆调。  螺距调节是要把杆打到最高最低然后调进度条才会变化。   循环螺距是要点击测试那个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零螺距,大桨平衡,没有夹角。但是三个舵机臂不平衡,每个夹角都不同。飞行有 ...

前提是螺距曲线默认一条斜线    中点位置是零螺距

网友:
哈哈 顶一下子 好文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必须得顶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C:
造福新人的好帖!

采用折叠桨的办法,调试时可以用长螺丝在两个桨夹上各加装一片同样规格的桨,折叠后成“工”字,测试调试以桨夹内的两片为准。这样做的目的是用简单办法消除桨折叠后带来的重量不对称引起的误差。

网友:
超赞!这个必须要收藏!感谢飞行员大哥

网友:
很好的帖子,帮顶

网友D:
飞行员越来越细秀了,还玩上了2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行员越来越细秀了,还玩上了250?

家里玩大的  上班空闲玩小的  好携带。

网友:
现在论坛里难得的用心写的技术贴应该加精

网友:
造福我等新人的好帖子,超赞

网友:
好贴 楼主辛苦了,造福我们新人,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造福新人的好帖!

采用折叠桨的办法,调试时可以用长螺丝在两个桨夹上各加装一片同样规格的桨,折叠后成 ...

对 这样就可以消除大奖重力往下耷拉了  我600就是这么弄的。 小飞机直接用手提起来,大桨垂直于地面观察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家里玩大的  上班空闲玩小的  好携带。

哇塞,你家得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塞,你家得多大。。。

下班回家在飞场飞大飞机   上班在单位操场玩小飞机。

网友:
飞行员果然专业啊

网友:
受益,好文

网友F:
也想装个250来玩玩,有什么好的套装介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想装个250来玩玩,有什么好的套装介绍吗?

OXY2 就是250级别   小贵

网友:
写的那么认真,必须顶一下

网友G:
支持飞行员,好帖子 顶顶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飞行员,好帖子 顶顶顶

值班   回不了家  无聊   随便发个帖子  给新手一点点参考资料   本来现在玩直升机的就少了   可别因为他们某些方面不懂    问了没人解答给退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值班   回不了家  无聊   随便发个帖子  给新手一点点参考资料   本来现在玩直升机的就少了   可别因为他 ...

航模界  需要你这样的  导师  真心 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个舵机臂尽量角度一致   否则行程会有细微不同,导致最大最小螺距十字盘不平。 最好是用拉杆调。  螺距 ...

太感谢了,我飞了5年了。这些都不知道……我真是服我自己了……昨天试了试终于明白了。谢谢你在论坛里一直热心的指导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感谢了,我飞了5年了。这些都不知道……我真是服我自己了……昨天试了试终于明白了。谢谢你在论坛里一 ...

都是这么过来的有用就行

网友:
现在很少看到这样的技术分享帖子了!赞楼主!

网友H:
引用 楼主:
都是这么过来的有用就行

楼主,有点不明白。
在折叠之前,为什么两浆要测零螺距,不是只需要测其中一个就好了吗?然后再进行折叠测试有没有夹角。因为如果两个浆均测得零螺距,下一步的折叠就没有夹角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都是这么过来的有用就行

楼主还有一点不明白的,折叠旋转一周,发现某个角度有有夹角,应该调dfc还是连杆?会不会出现调整此处,别处也发生角度变化的情况啊?请施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有点不明白。
在折叠之前,为什么两浆要测零螺距,不是只需要测其中一个就好了吗?然后再进行折叠 ...

没有测零螺距啊    只是测了螺距   让两片螺距一样大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还有一点不明白的,折叠旋转一周,发现某个角度有有夹角,应该调dfc还是连杆?会不会出现调整此处, ...

我没有说啊    出现夹角就是十字盘不平

网友I:
引用 楼主:
前提是螺距曲线默认一条斜线    中点位置是零螺距

乐迪控默认螺距曲线不是一条直线的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乐迪控默认螺距曲线不是一条直线的咋办

调啊    如果是数字的那一种   就0  25   50  75  100呗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调啊    如果是数字的那一种   就0  25   50  75  100呗

其实斜不斜线有啥关系呢?调机不是就调那3个点?0   50    100,其他位置有关系的嘛?新人求问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斜不斜线有啥关系呢?调机不是就调那3个点?0   50    100,其他位置有关系的嘛?新人求问

没关系  只是个基准点而已。因为是教程嘛   所以严谨一点。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关系  只是个基准点而已。因为是教程嘛   所以严谨一点。

好的,谢谢...舵机设好中立点之后,如果发现十字盘还不平,这时候只能调3根斜盘拉杆,不能动舵机微调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的,谢谢...舵机设好中立点之后,如果发现十字盘还不平,这时候只能调3根斜盘拉杆,不能动舵机微调了吗 ...

也行  只是这样调了以后三个舵机臂就不一致了   行程会有差别

网友I:
引用 楼主:
也行  只是这样调了以后三个舵机臂就不一致了   行程会有差别

怕最大最小行程有差别,就在最大最小螺距调十字盘调平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怕最大最小行程有差别,就在最大最小螺距调十字盘调平呗!

不是一个概念吧。能机械调,为什么要用陀螺仪调呢?舵机臂不一致,就算最大 螺距  最小螺距能用陀螺仪调平  中间那一段咋办?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用就行 如果有其他不明白的  问我就行了

请问楼主日冠这接收机,怎么买的信号分离器。不然用不了

网友K:
飞行员老哥,我又有问题了需要请教你了
一、油门曲线:
普通模式,油门曲线一条斜线,能理解油门从最低0到油门杆推上去最高是100.
特技模式,比如油门70一条直线,就是说油门推到杆在中间时油门也是70,到最高最低也是70,就是最高最低有螺距变化,在中间是零螺距而已。
但问题来了,比如电调不能定速,那么特技模式就不能一条直线?油门就需要曲线?比如100-70-100?就是油门在中间时是70,在最高最低时不但有螺距变化,这个时候还有油门大小变化。为什么不定速的时候,油门最高和最低点油门要比定速时的油门大?不定速的话,特技模式油门一条直线就一定不行?

二、螺距曲线:
我只知道,螺距正否12度,油门杆在中间时螺距就是0。集体螺距最大,最小、零螺距,十字盘都需要保持水平。这些都是需要拉杆或者在陀螺仪上调试就行。
问题是,我不知道螺距和遥控上设置的螺距曲线是什么关系,控上到底应该怎么设置特技一和特技二的螺距曲线?我好像从来控上没设置过螺距曲线。是不是我把螺距曲线和螺距搞混了?
或者说螺距和控上需要设置的螺距曲线是个什么关系。

三、总螺距和循坏螺距是个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日冠这接收机,怎么买的信号分离器。不然用不了

我用的都是SBUS

楼主:
引用 网友K:
飞行员老哥,我又有问题了需要请教你了
一、油门曲线:
普通模式,油门曲线一条斜线,能理解油门从最低0 ...

电调不定速时候  特技模式油门可以是一条直线    也可以是   两头高,中间低,因为两头螺距大,需要油门大一点才能和中间0螺距转速一样,其实就是模拟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K:
飞行员老哥,我又有问题了需要请教你了
一、油门曲线:
普通模式,油门曲线一条斜线,能理解油门从最低0 ...

螺距的话和螺距曲线肯定有关系,但是一般都是控上面默认,通过陀螺仪来调最大 最小螺距是多少。当然,你也可以陀螺仪上面螺距是100,然后通过控来调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飞行员老哥,我又有问题了需要请教你了
一、油门曲线:
普通模式,油门曲线一条斜线,能理解油门从最低0 ...

循环螺距   说不清  按照陀螺仪说明去调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不定速时候  特技模式油门可以是一条直线    也可以是   两头高,中间低,因为两头螺距大,需要油门 ...

谢谢师傅。

网友L:
这是一个永远学不完的知识,模友们都在不断发现新的方法,研究新的动作,发现新的问题都分享询问,这是一个慢慢成长的队伍。我想有一天论坛里什么都有了,但作为新人一定要好学。否则老前辈们也挺忙的,同时感谢那些细心和耐心的前辈们,你们幸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是一个永远学不完的知识,模友们都在不断发现新的方法,研究新的动作,发现新的问题都分享询问,这是一个 ...

前辈不敢称  只是正好会而已  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

网友M:
引用 楼主:
循环螺距   说不清  按照陀螺仪说明去调就行了。

我是菜鸟,循环螺距我的看法 是周期螺距,主轴旋转一圈所允许桨叶变化的最高值。比如设定要求是8°,那么飞起来俯仰或者副翼最大允许8°的变化量,与总螺距位置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是菜鸟,循环螺距我的看法 是周期螺距,主轴旋转一圈所允许桨叶变化的最高值。比如设定要求是8°,那么 ...

是的  这个人家K8陀螺仪就说了  就是 8度  我就一直按照这个去设定了   至于  敏捷度  行程    那就是   调 灵敏度和风格了   撑死再加上十字盘爆发力

网友(2018-11-02):
好帖  不过还看不懂

网友:
谢谢楼主,造福新手

网友N(2019-05-26):
据说直10换发动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据说直10换发动机了?

wo zhou 10

网友(2021-03-02):
新手还看不懂,慢慢研究中

网友(2022-08-28):
怎么不见楼主更新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