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和转速仪,如何测出自绕电机kv值?

楼主(2018-01-17):
这几天把手头的电机都重新绕了线,但电机方面的知识还在慢慢积累中。找朋友借了转速测试仪,用最简单的方法:测电池电压到全油门的转速,用最后的转速除以电压,得出kv值。特此测了两个标注了kv值的电机。
1,朗宇x2216标称1250kv,测得结果1164kv,差值86
2,3648标称700kv,测得结果596kv,差值104。
第3个就奇怪了,4023电机,原来13线8匝900kv,自绕线2股0.55线10匝,按理出来kv应该低于900kv,在700-750之间,但测的kv1000左右,已经快达到x2216电机的kv值了。
就此,
1,想知道是盘式电机绕线的匝数和普通电机绕线改kv不同吗?
2,用最大转速除以最大转速时的电压是否是kv值计算的参考。
3,kv值的定义是增加1v电压时,转速的增量,当没有这个升压电源时,怎么用电池的方法测量?
还望高手指教!叩谢!

网友A:
本人有很多报废电机,有喜欢绕线的可以找我

网友:
大概就好,楼主没有考虑的东西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有很多报废电机,有喜欢绕线的可以找我

我有需要,怎么出?qq:987511708.叩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有很多报废电机,有喜欢绕线的可以找我

有多少求几个玩玩 QQ304621169

网友:
请教楼主2216和2814电机单线绕要多粗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有很多报废电机,有喜欢绕线的可以找我

还有报废的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