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apm飞控自动调参后稳的一塌糊度

楼主(2018-01-17):
[/mediaAPM飞控不愧是FPV王者,虽然现在有点过时但对于固定翼来说绰绰有余,今天天气不好雪化后很大的雾气,。。。天气好了再飞

网友A:
尽量别在市区飞吧
今天在化工厂附近飞大疆的被抓了
小心

网友:
遇到风试试

网友B:
我也是apm小胖 首飞发现自稳低头特别厉害~ lz 有没有这种情况? 听说apm小胖要垫高飞控的一边~?

网友:
确实很稳,又省电。我朋友也是用的apm,本来我也要搞一套,但是d10调试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apm小胖 首飞发现自稳低头特别厉害~ lz 有没有这种情况? 听说apm小胖要垫高飞控的一边~?

你的头重了

网友C:
怎么自动调参,用不用带电脑去外场?

网友:
自稳状态下低头,跟攻角校准有关,每一个飞机都有一个合适的平飞攻角。也可以调整飞控参数里面的TRI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自动调参,用不用带电脑去外场?

把其中一个模式设为自动调参,,,具体的你看其他大神有发的具体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别在市区飞吧
今天在化工厂附近飞大疆的被抓了
小心

小县城,应该无碍,这几次飞偶尔还会看见民航

网友:
开源飞控pid算法对飞机姿态控制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
APM只玩过四轴,固定翼打算尝试一下

网友:
哇,确实稳呀!!!不过在市区飞好么,楼主,小心点

网友D(2018-03-27):
你好,我也正在装小胖,打算用APM飞控,能不能把你的配置说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也正在装小胖,打算用APM飞控,能不能把你的配置说一下,谢谢!

2814 kv1000电机  1.2G柏通图传接收机平板,非凡433

网友E:
楼主apm有空速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apm有空速了没??

没有,,,没必要

网友:
发错了位置了

网友:
楼主飞的有些低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814 kv1000电机  1.2G柏通图传接收机平板,非凡433

栢通图传加平板能传多远啊,我也是1.2g 栢通图传加平板,也就1.5公里。发射天线是四叶草。

网友F:
小胖加APM,性价比高,好飞 手抛自动起飞好用

网友G(2018-06-23):
楼主你好,可否跟你请教两个问题?
我的PIX小胖子,调试基本接近尾声了,现在有俩疑惑:
一是左右旋转机头YAW方向,V尾没有任何修正动作;
二是FBWB、巡航模式下遥控器打升降舵没反应,打其他舵都有动作。FBWA模式下打升降舵就正常动作。
不知道以上两种情况是否正常,你的飞机有没有一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可否跟你请教两个问题?
我的PIX小胖子,调试基本接近尾声了,现在有俩疑惑:
一是左右旋转机头Y ...

我想应该是飞机还没有速度。在自稳模式下看看各个舵面修正方向是否正常,确定好重心试飞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可否跟你请教两个问题?
我的PIX小胖子,调试基本接近尾声了,现在有俩疑惑:
一是左右旋转机头Y ...

正常。飞机不会自己修正yaw,除非你在rtl、航点、巡航模式且正在天上飞行。FBWB和巡航模式在地面测试不会对升降舵有反应的,必须在天上飞才有。

网友H:
我的胖子在增稳下会抖舵其他模式不会,好奇怪啊

网友I:
我想问问 我的是apm2.6 是怎么样自动调参的

网友J:
没装云台?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想问问 我的是apm2.6 是怎么样自动调参的

飞控连电脑mp软件下一个模式设置为自动调参模式,飞机在空中的时候调到这个模式论坛里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胖子在增稳下会抖舵其他模式不会,好奇怪啊

飞控问题或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装云台?厉害了

相机下面有个减震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胖加APM,性价比高,好飞 手抛自动起飞好用

大神自动起飞怎么设置

网友K(2018-10-03):
问个问题 固定翼不用罗盘O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问个问题 固定翼不用罗盘OK吗

固定翼不需要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