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桨叶安的对吗?

楼主(2018-01-17):
为什么桨叶和螺丝帽之间还有段距离呢?
还是要把螺丝姆一直拧下去挨着桨叶?

网友A:
当然要拧到底喽

网友:
拧到底 压紧桨为止
放松螺母第一次拧有点紧 正常的

网友B:
这智商 诶。。。

网友:
。。。。当然要拧下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拧到底喽

好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智商 诶。。。

我怕拧坏了

网友:
你这是自锁螺母,用扳手拧省劲

网友:
使劲点,没事

网友:
没玩过这么好电机的漂过。

网友:
着急这智商。

楼主:
已拧紧,让楼上各位见笑了啊

楼主:
不行,这个太难拧了,拧了半天就只拧紧一个。你们是咋弄的?钳子一时找不到,我一个手捏着电机,另一只手拿扳手拧的,捏电机那手用不上力,总随着扳手转动啊。唉,玩穿越机还是个力气活儿啊

楼主:
这个螺母的顶端内壁有一圈白色的不知道什么材质的圆环,看起来比较坚硬,拧到这就拧不动了,你们说继续拧下去的意思就是说要让电机轴的螺纹拧进这个白色圆环内壁是吧?这白色的圆环是不是就起到加固的作用?

楼主:
终于解决了一半。我找来了钳子和M5的螺丝,先把这个新的螺母在M5螺丝上拧一遍,也就是把那个白色的圆环拧出螺纹来,然后再拧到电机轴上,这样就能省力一些,要不然直接在电机轴上拧新螺母根本固定不了啊。但是这个方法也只能把跟螺丝螺纹一致的螺母初始化一下,剩下那两个螺纹相反的就不好办了。

网友C:
防松螺母  不要一直拧来拧去的   会影响防松效果的   第一次就拧紧  效果最好

网友D:
建议你要么找当地模友带   要么。。。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松螺母  不要一直拧来拧去的   会影响防松效果的   第一次就拧紧  效果最好

你说的对,多次拧是会影响防松功能的。昨天买了个扳手,再配合钳子就可以一次拧上去了。这次苦于身边没有合适的工具所以只好用那个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要么找当地模友带   要么。。。放弃吧

哈哈哈,怎么能就这么放弃呢。我只是在尝试着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可能这些在你看来根本不值一提。

网友E:
靠,难拧吗,你不会是用手指往下拧吧,这种螺帽是8MM的,用8MM的扳手轻轻松松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靠,难拧吗,你不会是用手指往下拧吧,这种螺帽是8MM的,用8MM的扳手轻轻松松

上面的螺丝姆用扳手或钳子都可以拧,但是下面的电机外壳是会随着电机轴连同螺母一起转动的,我当时只有一个钳子,工具不够,昨晚刚下单买了扳手还没寄到。

网友D:
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祝你好运。。。

哈哈哈,谢谢。我隔着屏幕好像都能感受到你对我白痴般的无奈……我在成长在成长在成长

网友:
哎呀我的天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谢谢。我隔着屏幕好像都能感受到你对我白痴般的无奈……我在成长在成长在成长

没有歧视你的意思  都是这么成长过来的  只是有个老鸟肯带你会让你少走很多弯路    如果可以还是找找当地模友帮帮忙吧

网友F:
兄弟 这飞机是你自己装的吗 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 这飞机是你自己装的吗 你好运

不是自己装的,不过已经不重要了……

网友F:
很重要 因为这玩意不仅要会飞 还要会装 会修。兄弟我预感你穿越之路不会太顺 多用用心钻研钻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重要 因为这玩意不仅要会飞 还要会装 会修。兄弟我预感你穿越之路不会太顺 多用用心钻研钻研

你的预感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