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舵机不能混用

楼主(2018-01-17):
制作飞翼,开始用了两个辉盛塑料舵机,发现其中一个反应有问题,换了一个银燕金属舵机。这样一个辉盛塑料舵机一个银燕金属舵机,通电,两个舵机都不正常了,后来不动了,接收机不亮。最后又对码,全都换了银燕金属舵机,又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没道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道理吧

我的就是这样,反正用了两个同样舵机就好了。

网友B:
BEC太差的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C太差的后果。

还是银燕的好用

网友:
应该可以混用,你那是什么接收

网友C:
换个BEC或换个带BEC的电调试过吗?按道理不该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BEC或换个带BEC的电调试过吗?按道理不该这样。

没试过

网友:
一个日冠金属,一个辉盛金属,正在我的飞翼服役中

网友D:
混用是可以的,但飞翼上混用只有降低模型性能的可能,这是因为混控带来的不对称。
出现这样的情况有可能是舵机质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混用是可以的,但飞翼上混用只有降低模型性能的可能,这是因为混控带来的不对称。
出现这样的情况有可能是 ...

嗯嗯

网友E:
应该是你的另外一个没坏的辉胜有问题··首先导致第一个辉胜防御不了所以坏了···当你换上第二个银燕舵机的时候估计银燕的抵抗能力比较强··导致同归于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你的另外一个没坏的辉胜有问题··首先导致第一个辉胜防御不了所以坏了···当你换上第二个银燕舵机 ...

我现在把辉盛换掉了,没去深究为啥这样。

网友:
固定翼两副翼用同型号的,方向升降可以用其它的。直升机最好三个全换一样的。

网友(2018-04-24):
直升机上经常会锁尾舵机用得好一些很普遍也没出现你这种情况呀

网友:
固定翼副翼用一样的就行了,别的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