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nibus f4遇到问题了,还是来论坛里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8-01-18):
新装一台格普大猩猩TX5,人生的第二台穿越机,先说下配置。选用了omnibus f4 v3带sd卡槽飞控,dys xs20A电调,dys2205 2300kv电机,锐鹰200mw图传,foxxer短款天线,xm+接收机,runcam swift2摄像头。

昨天熬到凌晨3点装机完成,强迫症一开始就停不下来,之前飞控到手了就着手装驱动,刷固件,按照各种教程,装了两个驱动,包括zadig,然后连接bf可以正常调参了,然后问题来了……

设备管理器里居然是com686,把我惊呆了,怎么会这么大,一般不都是个位数吗,但是成功刷了3.2.4bf固件,也能调参,就没管。
为了美观没有物理跳线,想用blheli改电机转向,但是到软件里只能看到com3口,下拉也没有com686,连不上,又舍不得拆了跳线,就想问问各位大神问题出在哪里?

有人说更新驱动,又不说明白,什么驱动啊……

网友A:
我的比你好点,com口23,还好我用的飞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比你好点,com口23,还好我用的飞塔

我的怎么那么大,没搞懂

网友B:
设备管理器 找到你驱动所在的COM口属性里
分配个别的COM 再试

网友C:
把飞控与BF调参断开,再连接BL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飞控与BF调参断开,再连接BL调参

断了的,也上了动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管理器 找到你驱动所在的COM口属性里
分配个别的COM 再试

还是兔蛋哥经验丰富,才知道可以手动分配com口,分配到com2了,一下就正常了,已起飞!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