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的4s电池,能单独给一片充电吗?

楼主(2018-01-18):
其中3片已经鼓了,电压为零,1片3.6伏。能不能把这片单独取下来充电?怎么充?如果不取下来,一起充,其他3片会不会爆燃?

网友A:
当然取的下来,看你操作了,别拆的时候短路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取的下来,看你操作了,别拆的时候短路就好

然后再接到这个接头?接BB响的接头。就可以充了?正负极怎么定?

网友B:
不拆也可以冲,如果不冲就把坏的电池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拆也可以冲,如果不冲就把坏的电池断开

就是担心爆燃,不安全。

网友:
可以,单独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再接到这个接头?接BB响的接头。就可以充了?正负极怎么定?

原来的负极就是负极啊,你这电池都是串联

网友:
这个鼓得有点严重啊,报废吧

网友C:
丢了吧,里面的气体是有毒的。

网友:
把电压放到3.5-3.6可以减少baozha带来的威力,再把芯片单独分开,再用电烙铁焊开银耳,取出你想要那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丢了吧,里面的气体是有毒的。

好的

网友:
把其余的平衡线剪了,只留下那个能用的电芯的平衡线,这样可以充电。
不过不能放电,因为放电线还串联着别的电池。
所以建议拆了把,小心点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担心爆燃,不安全。

不短路就没有问题

网友:
这起码是个双胞胎

网友:
都这样了,那一片估计也寿终了。

网友:
感觉其他的也不会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短路就没有问题

谢谢!安全起见,扔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安全起见,扔了

把好电芯就起来,等你炸电池就知道需要重组。把坏电芯代换一个就完好如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好电芯就起来,等你炸电池就知道需要重组。把坏电芯代换一个就完好如初

好的,谢谢,那就这留着

网友D:
当单片的用还可以,组装几S的阻抗不好搭配。放电系数不一样,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单片的用还可以,组装几S的阻抗不好搭配。放电系数不一样,不好用。

只能这样单片了

网友:
涨成这样子,有点危险,单片可以充的

网友:
不用拆下来就可以单片充的,只要你万用表测出你要冲的那片电池用1s充电器接线出来充就可以了

网友E:
就是这样单片充,注意别接错正负极,有时某单片过放到2点多伏,我就是这么恢复的,但就是充得慢小功率充电器是这样的,最好看着点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这样单片充,注意别接错正负极,有时某单片过放到2点多伏,我就是这么恢复的,但就是充得慢小功率充电 ...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小电流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小电流充

注意分清正负极和别短路了

网友(2019-01-12):
玩的不止是飞机,全套技术也要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