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来了还是关于十字盘确定位置的问题

楼主(2018-01-18):
如题   如图  这样的十字盘怎么确定位置

楼主:
就这个  研究了半天图片才传上去

网友A:
舵机臂平  相位臂90度    然后观察十字盘  如果太靠上  就是主轴太短   太靠下就是主轴太长     如果相差不大   而且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打升降舵都没有干涉,那就不用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臂平  相位臂90度    然后观察十字盘  如果太靠上  就是主轴太短   太靠下就是主轴太长     如果相差不 ...

十字盘一般都是在中间的位置吗?

网友B:
再发一遍吧
零度螺距,橙色线90度。

网友A:
一般是的   但是只要不干涉升降舵   也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发一遍吧
零度螺距,橙色线90度。

我等下再去拍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的   但是只要不干涉升降舵   也无所谓

这样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只要不干啥升降舵  只要十字盘平了就可以了是吧

网友:
还不够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只要不干啥升降舵  只要十字盘平了就可以了是吧

是的。 这个和相位臂  旋翼头都有关系。

网友:
哟 这机我尽然不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这个和相位臂  旋翼头都有关系。

嗯嗯  谢谢  十字盘的位置还有没有别的需要注意的了

楼主:
不是  只是机器不在身边

楼主:
这个机器是用了植保的  从邯郸的一家公司哪里买过来的

网友C: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一看二想三动手,这一问二问三还是问容易没朋友。我感觉我们几个之前讲得够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一看二想三动手,这一问二问三还是问容易没朋友。我感觉我们几个之前讲得够清楚了

对对对  我过几天就试试  现在这几天在忙    过几天吧450拆了冲装一个

网友D:
在这机子上练手,有点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这机子上练手,有点蛋*

之前飞多旋翼的  飞过手动  在模拟器也练习了一段时间才上手的

网友:
LZ准备飞这机,这要多大胆?

楼主:
不不不  现在还在飞450

网友:
最好是平行的,如不影响正负螺距稍不平衡也无所畏。

网友:
不过。。。这个机子你要先搞明白,是正负螺距对称的,还是正螺距比负螺距多。我一个朋友他们做的植保机负螺距很小

网友E:
螺距对也行。。不飞3d最好取消负螺距。。

网友:
请问楼主这是一架汽油直升机吗?感觉结构有些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螺距对也行。。不飞3d最好取消负螺距。。

你这个中将是水出来的吗?
没负螺距空中没动力了怎么办。。。

网友:
这是老版的植保无人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中将是水出来的吗?
没负螺距空中没动力了怎么办。。。

熄火降落,没遇到过。失控到时经常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