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l的十字盘可以换轴承吗??

楼主(2018-01-18):
现在十字盘有些虚位了,想把它换掉,不知道能不能只换轴承??

网友:
能装上去就能拆开吧

网友:
不太好换  我换过

网友A:
可以,但应该不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应该不好拆

拆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过吗?

没有

网友:
没专业点好用点的工具就别想了,我换过450的,结果十字盘废了

网友B:
你说的是鱼眼轴承还是上下盘那个大轴承?鱼眼不清楚,那个大轴承我换过,给整报废了

网友:
看看冰人有没有700的十字盘,直接买一个

网友:
很難拆
我上次拆470L的
不管怎麼加熱
就是轉不開
最後上面的魚眼都因為加熱卡死了
還是拆不開

网友:
这个就难搞了,我也没想到有什么办法能无损拆掉

楼主:
感觉亚拓太坑了

网友:
十字盘轴承是最难换的轴承,99%的模友都搞不定

网友:
没有鱼眼 支换轴承 意义不大

网友:
十字盘轴承就不要自己搞了,我已经搞坏三个都没有拆下来

网友:
我搞过500的费劲了!先用风枪吹!然后大台钳,关键还的加工一个一个宽度厚度差不多的铁片子!没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鱼眼轴承还是上下盘那个大轴承?鱼眼不清楚,那个大轴承我换过,给整报废了

我要是新人会被你吓到,能安装就能拆卸,关键方法对不对,敲肯定是不对的,我感觉用台钳可以解决。

网友:
我kds550表示随便换

网友:
众多品牌的十字盘都是压配的,JR,TT,LOGO。。。根本没法拆。

网友:
轴承虚位大飞起来会有感觉吗? 会影响性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