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Racing F3非豪华版能刷内置osd吗?

楼主(2018-01-18):
在网上搜的结果都是说豪华版的F3有内置osd。
我这个不是豪华版的,是不是就不能用内置osd了?从betaflight看可以打开osd,而且还有很多的选项,难道非要换飞控才能用内置osd吗?

网友A:
豪华版比普通版多了一个气压器  一个电子罗盘 贵了60块 我用着呢基本没区别 但是osd是f4吧

网友B:
建议楼主换飞控或者分电板,嫌麻烦的话直接用摄像头也有osd,不就是看个电压吗?摄像头就可以了

网友C:
F3豪华版和普通版都不带OSD
有专门内置OSD的F3
蛋也不是BETAFLIGHTOSD 是MWOSD
也无法用BF调参O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豪华版比普通版多了一个气压器  一个电子罗盘 贵了60块 我用着呢基本没区别 但是osd是f4吧

能定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换飞控或者分电板,嫌麻烦的话直接用摄像头也有osd,不就是看个电压吗?摄像头就可以了

啥摄像头能显示电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F3豪华版和普通版都不带OSD
有专门内置OSD的F3
蛋也不是BETAFLIGHTOSD 是MWOSD

mwosd是不是要单独接一个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定高吗?

我飞着是基本和普通版一样,不知道啊

网友:
刷omnibus固件且内置OSD的F3基本都可以在betaflight里调osd,否则需要另外接一根线到OSD上用mwosd客户端调参

网友D:
外接个mini OSD,很小的一个,30元左右,就可以用OSD调参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啥摄像头能显示电压呀?

RUNCAM SWIFT 2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接个mini OSD,很小的一个,30元左右,就可以用OSD调参了

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RUNCAM SWIFT 2即可。

好,我去搜一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的!!!!!!!!!!!!!!

多谢了。

网友D:
要吗,我好几个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吗,我好几个多余的,

想买两个,怎么出呢?闲鱼?

网友:
集成osd的f3是omnibus f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