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首飞首炸

楼主(2018-01-18):
装好了冲浪者,在草地滑行起飞,在空中盘旋了几圈后,操作还不够熟悉,准备降落时头向下炸了,机头裂开,泡沫胶和纤维胶带伺候继续飞,又炸了两次,最后一次把水平尾翼炸断了,老婆看了飞机之后说,真心疼这个飞机,好好的被你撞成这样……
感觉应该全身加碳纤棒会更耐炸,有空要多练模拟器才行

网友:
操场的地硬,没有草

网友:
这飞机滑翔能力太强,降落能飘很远

网友:
炸成这样,,可以修么。。。。

网友A:
炸断了没事,泡沫胶水粘上就好。如果强度加得过大炸鸡损失反而更大,不断但变形了才不好搞。

网友:
操场若是只有一个足球场大小飞冲浪者小了些。

网友:
模拟与实际有很大的差距,要多炸机技术才会好

网友:
努力吧,我已飞没一架,飞碎一架,飞炸一架

网友:
这个炸得不严重,修一下就好了

网友B:
下次飞,记得机头套个可乐瓶机身加碳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断了没事,泡沫胶水粘上就好。如果强度加得过大炸鸡损失反而更大,不断但变形了才不好搞。

就是想着怎么加强一下耐炸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次飞,记得机头套个可乐瓶机身加碳杆

飞之前是想套的,但是一时找不到瓶子

网友:
楼主不要灰心,冲浪者是入门神机,炸炸技术就上来了

网友:
炸一次进步一点,继续飞,别怕炸

网友C:
这个飞机尾巴强度很容易炸断,建议把尾巴粘些纤维胶带增加强度,我的那家在最后一次日地球时粉身碎骨,尾巴断了两节。

网友:
苦练模拟器 绝对没问题  不管技术多牛逼大神 模拟器也不会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飞机尾巴强度很容易炸断,建议把尾巴粘些纤维胶带增加强度,我的那家在最后一次日地球时粉身碎骨,尾巴 ...

我想埋碳纤维棒,不知道用多大的比较合适?

网友:
加强,增加重量,更不好飞,基本是新手走的怪圈。冲浪这个机,并不算新手练习的好机,只要是降落这玩意比较能滑,最近帮朋友忙,发现一个练手的好东西,kt板的猎鹰,加个起落架,后推的机,容易掌握。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着怎么加强一下耐炸一些

新手耐炸的思路,一方面是瘦弱的部位要强化,比如后机身。舵机一定要侧装,不要内装,机身两侧埋的两根拉杆套管对强度很有益处。平尾嵌入碳片或者上下拉纤维胶带就行了。你的平尾断了,不易用贯通材料加强,建议把升降舵切除后从舵面连接处粘碳杆,再用胶带粘回升降舵。

另一方面,机头之前不要一味强化,而是增加吸能区,泡棉的弹性吸能和包装泡沫的破损吸能都可以,前者耐用,后者容易加工造型且来源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