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并联

楼主(2018-01-18):
一个电调可不可以并联两个电机?两个电机的最大电流不超过电调的最大电流。

网友:
有刷可以,无刷不行

网友A:
无刷不行,不管有感还是无感都要检测转子位置,来根据这个进行换相,这个换相是电调来完成的。而有刷换相是通过电刷完成的,电刷在电机上,所以有刷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不行,不管有感还是无感都要检测转子位置,来根据这个进行换相,这个换相是电调来完成的。而有刷换相是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把实验做了?哪个先坏?

楼主:
没有,我只是不太高兴,又得花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我只是不太高兴,又得花钱

用在船上试过,好盈飞腾40带两个大疆悟2电机上过6S,中特威30A带两上4S。都没有问题。

网友:
涨见识了,学习了

网友B:
这个没试过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结果就是可能可以可能不行 等我哪天试试吧,至于那天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