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150焊接教程!急!!

楼主(2018-01-18):
哪位大神有AS150焊接教程,十分需要,谢谢了!已经焊坏一堆了。。。无助。。。。

网友A:
先买大骆铁 我是150w 可以去看看我之前做电包的帖子

网友B:
罗铁,焊丝这些工具先买好

网友C:
怎么坏的?

网友D:
这个怎么会好坏?60w烙铁加好点的焊锡丝足够了

网友E:
先分别给线和头子上锡。然后加热头子和线。很好焊接啊。

网友F:
我看帖子上有人用酒精灯焊接的,我是直接用钳子夹上在燃气灶上烧把锡喂满了把线怼进去,自己用100w烙铁没搞定

网友G:
AS150是我用过的最好焊的插头了,楼主电烙铁功率不够吧?

网友H(2018-06-07):
烙铁功率足够是关键吧,我的150w

网友I:
as150,xt150这种大香蕉头,不必用电烙铁焊,直接用防风打火机或者酒精灯,里面放好锡,直接价格香蕉头直至锡融化,然后插入电线等冷却,妥妥的

网友J:
听我的。
1,先把线上满锡,一定不要只看表面的锡,里面也要有锡。
2,然后再把150头子也弄上锡,不可过少也不能太多量自己试。
3,把烙铁怼在头子上,等里面的锡融化了再把线怼上,烙铁迅速压在线上,妥妥就能搞定。

网友J:
150头子要固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