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救援船模

楼主(2018-01-18):
最近在研究喷泵推进船,东西都买回来了,但是一直没时间做,偶然一次飞飞机的时候突然想到,如果这样操作,是不是可以用无人机来救援船模,自己觉得理论上是完全没问题的,我自己的是大疆的悟1,拖拽能力救一条一米左右的船模按说是没任何问题的,而且不会对船模还说有无人机做任何改动。具体操作起来怎么样,我也没有实验过,但就悟1的动力来说,应该问题不大。
船头预先用热熔枪粘几块强磁

这样又可以无损的连接无人机,强磁的吸力应该也足以拖动一条船

网友A:
有缺陷. 万一吸住又拉不回来, 那就把无人机也交代了. 无人机挂线上可以加个投放机. 不过我试过用无人机救船, 基本没戏, 离得近还行, 20米之后就看不清对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缺陷. 万一吸住又拉不回来, 那就把无人机也交代了. 无人机挂线上可以加个投放机. 不过我试过用无人机救船 ...

把飞机摄像头朝下啊,隔多远都可以看的很清楚,我的船才60公分的O艇,悟的动力拉回来应该可以的,我改天出去试试

网友B:
炸水里,就就担板凳看热闹啦

网友:
不要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水里,就就担板凳看热闹啦

哈哈哈,我周末先试试悟的纯拉力

网友:
还是风动船实在

网友:
试过精灵钓海风水机,有点吃力。不好操作

网友:
如果船被水下勾住了还是拉不回的,再则,无人机的成本和救援船不在同一个数量级。还是救援船成本比较低

网友:
飞机挂的钩子会被风吹得乱动,怎么对准?

网友:
首先一个最大的问题 你就错了!无人机和强磁 能在一起吗? 你去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飞机摄像头朝下啊,隔多远都可以看的很清楚,我的船才60公分的O艇,悟的动力拉回来应该可以的,我改天 ...

那就等着看你的悟游泳照啦

网友:
这么麻烦??直接用四轴底下的风吹就吹回来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飞机摄像头朝下啊,隔多远都可以看的很清楚,我的船才60公分的O艇,悟的动力拉回来应该可以的,我改天 ...

不需要吊起来,能牵引就可以。不过磁力太大有隐患,万一船被挂住或者缠住,无人机又不能脱离就完了。用救援船,价格安全性都比这个好。

网友:
难度很大,危险系数太高

网友:
我曾经用S1000的八轴救援过···飞过去才发现··在强大的动力面前船是可以被直接吹回来的···  用挂钩除非有脱钩器··否则就等着同归于尽吧····

网友:
就算是要連接承受拉力,也應該在相機位置下及只一條線連接,讓多軸機能自如調整姿態。

掛鈎就像鐘擺,會經常動,機及船都會相對移動,在數十米外,即使是有FPV,也很難對準磁石,認爲救援難度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