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摔炸鸡了 拆了看看构造

楼主(2018-01-18):
因为是新人  碰到问题就在这里问一下大神

楼主:
第一次拆有点小激动

网友A:
炸哪了,眼睛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哪了,眼睛不好使

垂平翼  大齿盘还有拉杆

楼主:
这样的拉杆  弯回来还能用嘛

网友B:
损失不大。。应该不叫炸鸡。。

网友A:
要求高就换新吧,要求不高就掰回来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损失不大。。应该不叫炸鸡。。

玩多旋翼的时候习惯叫炸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高就换新吧,要求不高就掰回来继续用

我感觉他变长了  第一次装还是用新的吧

网友C:
GBAR   全球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GBAR   全球鹰吗?

这个名字怪怪的。。。

网友D:
就是K8,贴牌K8,以前是蓝K8

楼主:
引用 网友C:
GBAR   全球鹰吗?

对的   公司的  我要给他拆成一个个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K8,贴牌K8,以前是蓝K8

对的就是K8

网友D:
LZ不用拆,用这机把调试走一遍,你那个大机机调试基本上也一样,哪怕用飞控,机械方面的相同。

楼主:
之前玩多旋翼的基本上不用垫片差点把垫片给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不用拆,用这机把调试走一遍,你那个大机机调试基本上也一样,哪怕用飞控,机械方面的相同。

我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我要给他拆一边  以前没接触过直机  所以借这次领导同意的机会走一遍流程

网友:
先找个师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