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foxeer图传和摄像头突然就变渣画质了?

楼主(2018-01-18):
请教下大神们。无炸,今天飞前信号还行,觉得可能有点干扰,结果起飞后突然就没图像了,下来成这个样子,很迷茫啊,什么情况呀

网友A:
发回去维修咯,狐狸维修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回去维修咯,狐狸维修挺好

我是在淘宝上买的,请问怎么联系厂家呢?

网友:
联系卖家。好像坏掉了

网友B:
从新选个频道!

网友:
是不是频道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新选个频道!

谢谢,不过试过好几个频道啦,还是不行

网友:
用视频采集卡测摄像头吧,再测下电源电压

网友C:
电表测一下摄像头电压,太低就会有这种情况
另外,楼主调机最好拆桨吧,看着就很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表测一下摄像头电压,太低就会有这种情况
另外,楼主调机最好拆桨吧,看着就很危险。

没事,被削一次就记住了

网友:
图传PA烧了。。功率太低。返厂。FOX图传我这边好几个人买都是比同功率奥母威更烫,是背面电感烫。。图传质量不敢恭维

网友:
一个是频道问题,一个是烧掉了。另外一个是摄像头供电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淘宝上买的,请问怎么联系厂家呢?

问淘宝店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试过好几个频道啦,还是不行

那就找你买的那家店解决了!

网友A(2018-02-25):
引用 楼主:
我是在淘宝上买的,请问怎么联系厂家呢?

联系卖家,让他给联系方式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系卖家,让他给联系方式给你

谢谢,已经确定是接触不良造成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试过好几个频道啦,还是不行

foxeer的图传有时候会那样,我之前有一个是5米以内都正常,只要超过5米就全雪花,返厂维修

网友D:
这个25MW的清晰图像能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25MW的清晰图像能多远?

平时都开200或者600mw,足球场里随便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