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G图传一插手机就黑屏,有朋友遇到过吗?

楼主(2018-01-18):
淘宝上那种白色塑料壳的OTG图传,一插到手机上,打开口袋FPV,两三秒后就黑屏了,必须重启手机。手机是努比亚Z17mini。有朋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手机电池老了

网友:
应该是手机不支持,看下是否在兼容机型名单里,没有就很悬

楼主:
手机机型是支持的,但是实际用不了,不知道是个例还是这个型号都这样

网友:
我的是透明包装的,纽扣手机,诺基亚6都能用,没有出现过你这种情况。

楼主:
我在想会不会是手机供电不足?晚上回去改个外接电源试试

网友:
应该是电池电量不行了,或着图传有大电流了。

网友A:
不用试了 这手机无解 之前 z9max 刷各种固件 有些固件能 正常一会儿,有些固件直接闪退卡死,原厂系统 进去黑屏。已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试了 这手机无解 之前 z9max 刷各种固件 有些固件能 正常一会儿,有些固件直接闪退卡死,原厂系统 进去 ...

确实是,换了带供电的线一样是黑屏

网友B:
手机电池不行了

楼主(2018-02-24):
引用 网友B:
手机电池不行了

不是电池不行,试过外接电源,依然不行。应该是不兼容。

网友C(2018-08-08):
视频稳定性怎么样?距离大概能有多少,延迟固定翼0.1s是不是很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视频稳定性怎么样?距离大概能有多少,延迟固定翼0.1s是不是很长呢?

分辩率只有640*480,相对于显示屏要低一些

距离取决于你的发射机功率,当然,换一下接收天线接收距离可能有所提高,但不会太大.

延迟飞穿越竞赛影响比较大,一般航拍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