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伟力k110桨夹怎样换

楼主(2018-01-18):
本人新手一个,求老人指点怎样换桨夹的步骤,谢谢。

网友A:
需要两把螺丝刀,把横轴卸掉,就拆下来了,然后在原步骤装会,不懂结构请看说明书倒数第二页

楼主:
谢谢了,我试试

网友B:
一楼正解,就是要注意套回去排列!

网友C:
零件很小,别掉地上了,我好几个掉了没找着,只能拆新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