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伟力k120电机定子怎么拆?

楼主(2018-01-18):
如图,拆掉转子后实在拆不下去了,只是取出铁芯需不需要先拆轴承,然后再怎么拆下去,请过来人指点一下,暴力拆害怕报废了

网友:
放燃气灶上小火烤上一会,带上厚手套,没有就带两层,拧一拧就下来了

网友A:
热风枪450度吹二十秒,轻松拿下。轴承不用拿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450度吹二十秒,轻松拿下。轴承不用拿出。

你也改电机了?用的多粗的线,几股几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也改电机了?用的多粗的线,几股几匝?

0.21 双线,6圈。

网友B:
轴承拿出,用电烙铁放在孔里加热就可以了,拿热风枪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拿出,用电烙铁放在孔里加热就可以了,拿热风枪也可以吧,

关键是这个轴承太难拆了,内径太小,没有趁手的硬轴可以用,现在是防风火机烤了侧面,用钳子硬拔出来了

网友C:
在绕也是浮云。 电调是硬伤。  亚拓150电机动力还没120好。  可就是转速稳得住。一样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绕也是浮云。 电调是硬伤。  亚拓150电机动力还没120好。  可就是转速稳得住。一样的电池。

已经改了blheli

网友:
真的没必要拿出轴承,如果没有热风枪,就像一楼说的那样放在煤气灶上烧,可以轻松拿出。我第一次拆的时候。也是要折腾把轴承拆出来,拆到人都快崩溃。现在我已经绕了好几次了,比原装更有劲。还有就是装的时候,可以上螺丝胶固定。但不需要多一点就好了。

网友D:
火烧不合适,把定子上的绝缘胶给烧坏了,绝缘搞坏了绕线的时候容易破坏漆包线造成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火烧不合适,把定子上的绝缘胶给烧坏了,绝缘搞坏了绕线的时候容易破坏漆包线造成短路。

前辈,我就是看你帖子才学着绕电机的,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辈,我就是看你帖子才学着绕电机的,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铁心不用拆下也可以绕,稍微麻烦一点而已,我一直都是这样干,次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1 双线,6圈。

我用0.3的线,貌似只能单线绕,沟槽好小

楼主:
用0.3单线绕6圈试试,第一次绕线

网友(2021-08-14):
0.25单股10圈,三角连接,动力温度和原来差不多。原厂电机应该是0.2的,确定单股11圈,三角连接。但是我绕后电流稍大,续航时间减少25秒左右。没拆定子 只能少闸数啊

网友:
0.3绕六闸估计kv变高了,原机是0.2 搞11圈

网友:
搞到最后也许发现,还是原厂配置好2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