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机入门

楼主(2018-01-18):
飞了一段时间桨机了,现在想入门涵道,求教各位老鸟,涵道入门多大的涵道比较合适  50   64  70还是更大的?什么机型比较适合

网友:
建议t45 64涵道,有老鸟带的话70涵道也不错

网友:
涵道速度太快

网友:
我去手的t45升级的70

网友:
个人感觉毒刺64涵道不错

网友:
小64涵道都好飞

网友:
直接70吧 飞好了飞大涵道一点压力没有

网友:
不管多大的,一定选翼载荷低的,空中姿态比较容易辨认的。64的比如亚伯特的KT J10,或者天晟t45,别上70,轻一点,很好飞。飞翼fms的那些成品涵道机翼载荷都比较大,不太适合新手。

网友A:
函道的话建议64或者70起步!大了不适合新手!好多64函道机速度都不快!但我飞过飞翼的64毒蝎,飞机小速度(满油)快的我受不了!还有某64函道歼10,能飞但速度慢的我受不了!个人感觉70起步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函道的话建议64或者70起步!大了不适合新手!好多64函道机速度都不快!但我飞过飞翼的64毒蝎,飞机小速度( ...

鸭脖特歼十设计的不行,64涵道机里阵风的速度比较适中,就是比较贵,f18据说也不错

楼主:
飞了亚伯特的歼十 用的6s  70涵道    一起买这个的用的64   涵道  4s很不好飞,我这个速度快动力足好飞

网友:
64mm比较好, 50mm太小了不容易看清飞行姿态,也容易受风影响。70mm如果用4s电池一般会略显动力不足,用6s的话速度太快可能一下习惯不了。入门的话屹立的64涵道T45,或者飞翼的64mmF22都很好飞的,特别是F22,很结实,而且基本不会觉得无聊吧,T45很多特性很像桨机,速度也慢。

网友(2020-02-12):
我用64的f22,那个一百多元两用的epo空机

网友B:
问一下,亚博特64mm歼十适合入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亚博特64mm歼十适合入手吗

不是太清楚 我用的70  6s飞的,感觉不适合入门

网友:
早年我在一些老鸟建议下,先飞了一段时间F3A,也自制了一些1米多翼展的飞机,并注意练习降落。
那时当地圈子流行飞歼10,主要是全球的68(70mm),也入手了一架。首飞是忐忑的,怕太快掌握不了、降落不了。
而实际上,可能是有一定的3A机基础,速度和降落感觉并没想象那么难,很快就适应了。
所以我一直都建议入手涵道前,练练F3A机,练降落。
而适合入门的涵道机,现在可选择的多了,64-70mm的比较合适,翼载荷小、速度慢的为宜,机型楼上的也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太清楚 我用的70  6s飞的,感觉不适合入门

那大佬你用什么入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