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连不上接收机,求助

楼主(2018-01-18):
我用的是睿思凯x8r接收机,sbus输出。我跟着各个教程走了一遍,但是就是连不上飞控,遥控器动作在飞控上显示不出来。我设置的接收机模式是Serial Based Receiver下的SBUS项。我把所有UART的Serial RX都打开了。求各位帮忙答疑解惑。

更新:
问题已经解决了,需要把飞控上两个触点焊上。

网友:
什么飞控?F4如果没有内置反相器需要外接一个的,或者把线焊到接收正相的焊点上

网友A:
Serial Based Receiver的下面还有个选项有没有设置成SB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rial Based Receiver的下面还有个选项有没有设置成SBUS?

对,我就是这么设置的

楼主:
终于弄好了,原因是我没有把飞控上的两个点焊在一起。也提醒大家,一定注意需要焊接飞控上两个点,选择PPM或SBUS。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终于弄好了,原因是我没有把飞控上的两个点焊在一起。也提醒大家,一定注意需要焊接飞控上两个点,选择PPM ...

这个焊点就是配置是否启用飞控板上的反相器

楼主:
又学习了新知识,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焊点就是配置是否启用飞控板上的反相器

又学习了新知识,谢谢啦!

网友C:
有图吗。拍一个过来看看 谢谢。。我也是你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图吗。拍一个过来看看 谢谢。。我也是你这种情况

这是淘宝店铺的图,你看飞控上有一个小的红色三角加黑色感叹号,然后整个图片的右下角是放大图。你按照那个去焊接,选择SBUS或者PPM。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淘宝店铺的图,你看飞控上有一个小的红色三角加黑色感叹号,然后整个图片的右下角是放大图。你按照那 ...

明白了 原来哪里要焊一下

网友D:
是否说用SBUS:SBUS焊点和中间焊点连接;用PPM:PPM焊点与中间焊点连接。
我也是这个板子,把sbus焊点与中间焊点连接,用frsky r-xsr的sbus接收,接收机与遥控器对频成功,并在地面站把UART1的Serial RX打开,但地面站里对遥杆还是没有反应,不知为何?楼主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否说用SBUS:SBUS焊点和中间焊点连接;用PPM:PPM焊点与中间焊点连接。
我也是这个板子,把sbus焊点与中 ...

首先要搞清楚,那个选择焊盘作用于1、3、6中的哪个口, 然后是r-xsr的sbus线接rx。 其实还应该启用smart port。 从r-xsr的“p非”点引出线(还是反相器的问题,不能用端口上的线), 接一个TX口。在bf对应的端口里开通smart port。 在功能里开通telemetry。 这样飞控的数据就能回传控了, 在控上就能定义各种语音报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否说用SBUS:SBUS焊点和中间焊点连接;用PPM:PPM焊点与中间焊点连接。
我也是这个板子,把sbus焊点与中 ...

UART6

网友:
我是这种接收机,没有sbus模式不知道能不能和F4飞控兼容呢!

网友(2018-03-14):
焊好了,飞控也设好了 就是连不上,接收也是从另一台用F3的机子上拆下来了
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额 解决了 原来F4飞控要选UART6,而不是UART3.。。。。。

网友(2018-05-19):
引用 网友D:
是否说用SBUS:SBUS焊点和中间焊点连接;用PPM:PPM焊点与中间焊点连接。
我也是这个板子,把sbus焊点与中 ...

请问你搞定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否说用SBUS:SBUS焊点和中间焊点连接;用PPM:PPM焊点与中间焊点连接。
我也是这个板子,把sbus焊点与中 ...

请问你搞定了吗?我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E(2018-12-14):
如果焊点焊坏了怎么办?

网友F:
懒得自己倒腾,直接找卖家,不解决差评,他会求着我们买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