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之后飞机起飞后总是往右自转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8-01-19):
只要不控制舵,之前只有轻微的偏左右,现在是不停的往右自转是尾电机坏了,有问题吗?
需要不听的打左舵,才能勉强对尾对头

网友A:
看看尾桨损坏没有,桨和电机轴打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尾桨损坏没有,桨和电机轴打滑吗

多谢,回去看看,怎么看呀,拿在手里开控吗?我在怀疑是不是有刷发热导致没力

网友:
估计是尾电机的问题,尾浆变形一定要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