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7炸鸡后可以自动复位吗?

楼主(2018-01-19):
炸鸡太多,老是要按空格键太麻烦了,加密狗开关也是

网友A:
可以的,设置里面有,好像在 物理选项里,自动复位设置成1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设置里面有,好像在 物理选项里,自动复位设置成1就行了

可以了,谢了

网友B:
用个开关通道设成复位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个开关通道设成复位就行

我的也是重装后不会自己复位要控空格键。怎么在控里设置

网友C:
你是按上面的方法设置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按上面的方法设置好了吗?

自动复位改成1就行,通道复位不会弄也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复位改成1就行,通道复位不会弄也没找到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