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机] 借鉴前辈,画了个双流波箱

楼主(2018-01-19):
软件还没学会,因为爱好,历时N久,才慢慢的画出了这个

网友:
竟然是沙发,大赞一发!

网友:
楼主求图纸397102649@qq.om

网友A:
牛逼的厉害,我连齿轮都不知道咋画的

楼主:
整理之后会发全套sw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牛逼的厉害,我连齿轮都不知道咋画的

去百度查一下  SW有齿轮插件 不过你得要先计算速度齿比 不然画出来的齿轮没有实际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百度查一下  SW有齿轮插件 不过你得要先计算速度齿比 不然画出来的齿轮没有实际作用。

GearTrax2014

网友:
撸一发最简

网友C(2018-11-04):
这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D(2019-01-25):
画的不错,有没有实际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画的不错,有没有实际生产。

齿轮模数0.5,行星齿轮的齿圈不好加工。还有一个大问题,轴太小(2mm),即使与齿轮紧配,转矩一大,100%会滑动。这两个问题,让diy几乎不可能。还在考虑低成本、易diy的方案。

网友:
轴加大到3mm就可以过盈配合了

网友(2019-03-03):
同轴双流波箱比这个好,个人感觉!能够降速增扭。

网友:
引用 楼主:
齿轮模数0.5,行星齿轮的齿圈不好加工。还有一个大问题,轴太小(2mm),即使与齿轮紧配,转矩一大,100% ...

2mm怕滑动用D轴,要不然就只能加轴径了……

网友:
求图纸,发个给我。

网友(2021-04-17):
请教一下,行星齿轮内部行星轮转动,如何让齿圈不跟随它转动呢

网友E:
论坛里gbfans兄,金属飞燕兄对双流波箱的研究颇有心得,大家可以搜索他们的帖子或搜索关键字双流波箱。
我代他们回答12楼,17楼的问题。
防止齿轮和轴滑动,要在轴上加一个键,在diy的前提下,用2mm的铜管做轴,在轴的径向用微型手电钻钻一个0.5mm贯穿孔,穿上直径0.5mm长3mm的铜丝或软的钢丝,用环氧树脂固定,这样就做成一个键。齿轮的其中一个端面径向切割一条穿过圆心的0.5mm(用什么工具自己想)槽,把diy的健压入这个槽里就可以防止齿轮和轴滑动,当然,要采取措施防止齿轮的轴向移动,导致键从槽里面脱落。
行星齿轮内部行星轮转动,如何让齿圈不跟随它转动。实际是动力倒流的问题(行走的那一部分行走时影响了转向的那一部分,转向的那一部分转向时影响了行走的那一部分),这个问题我请教过gbfans兄,他的回答是,倒流的位置在两路动力之间. 所以转向驱动齿比对比直行驱动齿比最好2:1 以上. 比如直行 1:30, 那么转向最好1:60 或更高, 主要保证不至于有外部阻力时, 直行的动力会流转到转向电机。

网友F(2021-05-23):
引用 网友E:
论坛里gbfans兄,金属飞燕兄对双流波箱的研究颇有心得,大家可以搜索他们的帖子或搜索关键字双流波箱。
我 ...

兄弟,我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个行星齿轮是怎么阻断动力的,就是当我转向的时候,转向齿轮带动齿圈,从而带动行星轮转动,然后带动太阳轮转动,从而直行齿轮发生了转动。我在直行电机没有启动,只启动转向电机也会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我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个行星齿轮是怎么阻断动力的,就是当我转向的时候,转向齿轮带动齿圈,从而带动 ...

行星齿轮要阻断动力,那么直行电机到行星齿轮要有足够的减速比,转向电机到行星齿轮也要有足够的减速比。
减速比多少才叫足够,这个我说不上来了。这个要请教论坛gbfans兄和金属飞燕兄这些大侠了。

网友:
我也想自己弄,没车床打孔精度是个问题呀

网友(2022-10-24):
坛中到处是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论坛里gbfans兄,金属飞燕兄对双流波箱的研究颇有心得,大家可以搜索他们的帖子或搜索关键字双流波箱。
我 ...

有谁用过这种双流波箱,好用吗?

网友:
价格不贵,安装尺寸应该1/16模型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