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旋翼头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8-01-19):
如题   希望大家指导我一下

网友A:
推力轴承不要装反了,前后顺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力轴承不要装反了,前后顺序的。

嗯呢   谢谢啊  记得了  还有别的吗?

网友B:
最精确的装机方法:看说明书,严格参照说明书来装

网友C:
如果是oxy,就没问题,就是这样的,低空熄火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oxy,就没问题,就是这样的,低空熄火没问题

回复错了吧

网友D:
该打胶的地方一定要打,尤其是横轴,可以一边多打一点,横轴穿过旋翼头以后,再拧另一边的螺丝,拆的时候拧打胶少的那一边的螺丝。再就是该顺滑的地方一定要顺滑。

网友:
组装旋翼头就一点,不要着急
舵机十字盘都调整好了再装,要不还得拆
螺丝打胶,不用扭螺丝扭到使劲扭,转一下桨夹都能感觉到轴承卡卡的那样。那玩意本身带胶垫的。就是让他有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错了吧

哈哈,手机反应慢

网友:
一定打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该打胶的地方一定要打,尤其是横轴,可以一边多打一点,横轴穿过旋翼头以后,再拧另一边的螺丝,拆的时候拧 ...

低强度可以多打,没有标强度或者中高强度的不能多打,万一炸鸡弯了很难取,目前没听说没遇到过因为螺丝胶上少了而飞桨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精确的装机方法:看说明书,严格参照说明书来装

同意,说明书要至少通读三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低强度可以多打,没有标强度或者中高强度的不能多打,万一炸鸡弯了很难取,目前没听说没遇到过因为螺丝胶 ...

可能是我没有想得太周全   毕竟我一直用都是低强度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我没有想得太周全   毕竟我一直用都是低强度的

打太多,以后拆卸要清理干的螺丝胶比较麻烦。即使低强度,没有听说过谁用的少炸鸡,如果不用螺丝胶拧多紧都会松,用一点,上螺丝带点劲就行,不然很容易拆时拧坏螺丝。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打太多,以后拆卸要清理干的螺丝胶比较麻烦。即使低强度,没有听说过谁用的少炸鸡,如果不用螺丝胶拧多紧 ...

我的意思是一边多 一边少  多的那一个可以吧横轴抽出来,加热   手钳子都可以搞定(杯头螺丝)
当然  这是怕射桨的朋友这么做的  为了保险    我说我前几年都不知道螺丝胶是啥你信吗

楼主:
学习了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推力轴承不要装反了,前后顺序的。

推力轴承还有正反?哪个是推力轴承,dfc拉杆上面那个轴承,这还有正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推力轴承还有正反?哪个是推力轴承,dfc拉杆上面那个轴承,这还有正反?

当然有正反啊,亚拓的都有标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推力轴承还有正反?哪个是推力轴承,dfc拉杆上面那个轴承,这还有正反?

应该是说的是横轴的推力轴承吧,那个有正反,装反后滚珠的润滑油容易甩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一边多 一边少  多的那一个可以吧横轴抽出来,加热   手钳子都可以搞定(杯头螺丝)
当然  这 ...

看你自己,只是 上多了拆下来要清理。上的多还用力拧螺丝以后再拆很容易拧坏螺丝,其实上螺丝胶一点拧时带点劲就可以。时间长了你就知道错误的方法是因为不自信,心理作用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说的是横轴的推力轴承吧,那个有正反,装反后滚珠的润滑油容易甩出。

正反是推力轴承 分松环和紧环 。你说的保持架正反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