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w画飞机模型怎么个思路,有没有教程

楼主(2018-01-19):
自己玩航模,一直想自己画个固定翼,有没有大神指导下,或者这方面的教程

网友A:
SW画多轴: 草图=直线+圆   特征=拉伸凸台/切除
SW画固定翼:草图=样条曲线+直线+圆   特征=拉伸凸台/切除+放样凸台/切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SW画多轴: 草图=直线+圆   特征=拉伸凸台/切除
SW画固定翼:草图=样条曲线+直线+圆   特征=拉伸凸台/切除 ...

“草图=样条曲线+直线+圆”  这一步可以在其它平面制图软件上画好再导入进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画多轴: 草图=直线+圆   特征=拉伸凸台/切除
SW画固定翼:草图=样条曲线+直线+圆   特征=拉伸凸台/切除 ...

能加您微信或者qq聊吗,有什么问题想请教下

网友:
认真学习SW的自带教程。学着学着就会了。

网友:
我也想学啊,只学了个开头就没坚持下来了

网友(2018-02-28):
sw简单的我只画过多轴,基本就是线条一类的,固定翼涉及到翼肋,我不绘画,另外画完了也没有激光切割设备,所以就不画了

网友B:
请问画这个的目的是为了放在电脑里看,还是要3D打印出来,还是想弄成一个个的结构可以用轻木之类的激光雕刻之后再做一架飞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画这个的目的是为了放在电脑里看,还是要3D打印出来,还是想弄成一个个的结构可以用轻木之类的激光雕刻 ...

第三种,,学校有激光雕刻机,手里有找的图纸,想自己画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三种,,学校有激光雕刻机,手里有找的图纸,想自己画一个

这个我其实也没有实践过,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个零件画出来然后再组装起来了,我以前是用autocad直接画平面图形然后激光切割的,当然那样要充分运用空间想象能力,所以有时候设计出来的飞机会比较简洁。看看其他人有没有什么想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其实也没有实践过,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个零件画出来然后再组装起来了,我以前是用autocad直接画平 ...

多谢了,,,,凑够15字。。。

网友C:
画完主翼画不下去了。。。烧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完主翼画不下去了。。。烧脑

求教,,,,加好友私聊啊,真心想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教,,,,加好友私聊啊,真心想学

我一直用最笨的办法来画...
我也是菜鸟.
建议你学catia. sw的约束我不会用,sw改的时候简直痛苦到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用最笨的办法来画...
我也是菜鸟.
建议你学catia. sw的约束我不会用,sw改的时候简直痛苦到死。

嗯呢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