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有刷新手装机

楼主(2018-01-19):
F3做台有刷还是蛮便宜,整个成本就几百,室内飞还算不错

?spm=a2hzp.8244740.0.0

楼主:
F3有刷装 机 2

?spm=a2hzp.8244740.0.0

楼主(2018-06-03):
关于F3有刷与8520,把模友的贴分享一下

控:

1. 90%的8520级别的室内机都是用F3 EVO BRUSH飞控,此飞控可以连CF参调,结构合理,集成度高。

2. F3 EVO BRUSH分2个版本,一个是1.0,一个是2.0的。2.0的板子背后会写2.0。有什么区别呢?1.0只支持4轴,2.0支持6轴,所以你不用6轴的,就不用浪费钱买2.0的了。

3. F3 EVO BRUSH一般默认CF固件是1.13,请不要乱刷其他版本的固件!!!! 我试过刷1.4.1,1.4.2等等,都出现了PID参调怪异的情况,所以就不要折腾刷固件了,用默认版本固件,调好PID就行。

4. 摄像头不要接飞控的UART 5V输出端,虽然说明书上说能够稳定输出5V,但是接上去以后会造成飞控发热严重,估计是稳压电流不够造成的。

5. 飞控板拿到手以后,先连上电脑,在CF配置软件的CLI命令控制行里输入set motor_pwm_rate=1000,并且输入Save命令保存!要不然接电电机会油门狂转。

6. F3无法解锁:a. F3要放在平地才能解锁,角度太大都不解锁 b. 检查参调软件里的通道设置,油门最低位高于1000不给解锁。

电机:

8520很多人都在卖,总体质量还可以,但是某些家的是定制款的,并不是所有8520都适合于航模。

1. 8520有1.0mm和1.2mm轴径,理论上来说,粗点的不容易摔弯。但实际上后盖坏得比轴要快。

2. 8520寿命有人测试过,关键还是电刷质量,好的电刷可以达到65小时以上,换成5分钟一块电,能飞780块电,所以没有想象的那么弱,多数8520是摔坏的,但是怎么说寿命也能达到200块电池以上。

3. 要想省钱,可以多买些8520的电机屁股,某宝上有卖,1块多一个。

4. 8520买回来先用万用表测下电流,我买过2款不同型号的8520,相同拉力,一个只需2A电流,一个达到了3.2A,竟然超过了50%的耗电量,而且耗电量大的发热严重,所以买回来先测一下,4V电压,60MM平头桨,电流大于2A的会严重降低你的飞行时间。

5. 本来讲究一点应该在8520转子里内置消火花电容,但是厂家为了降低成本一般都没有,如果你也可以自己接上,104独石电容,正极负极搭一个,正极搭一个接壳,负极搭一个接壳。

6. 8520是分正反转的,因为电刷和线圈的缠绕方向不一样。一般红蓝CW,黑白CCW。

螺旋桨:

8520是高速电机,所以螺旋桨要轻,要薄,螺距要小,这样效率才够高。

1. 三叶桨是无法使用的,因为三叶桨适用于中低转速,用在8520上效率低,耗电增加。小黄鸡的是涵道叶片,所以效率高,和普通三叶桨不一样。

2. 8520建议使用55-60MM的2叶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