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节4V的18650串联咋变9.88V了啊

楼主(2018-01-19):
看平衡头和bb响的数,bb响直接连电池正负极测也这样,bb响测飞机电池正常,这是内阻的原因吗?

网友:
你肯定接错了,检查检查

网友A:
看着没毛病,不过还是用万用表吧。

网友:
仔细检查,估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没毛病,不过还是用万用表吧。

没有万用表

网友:
bb响的问题 3s哪是你这样测的啊

网友:
很明显,你插错了

网友B:
插错了,3S要所有电芯都接上去,总电压接第一个口误差很大,BB响的设计就是相邻两根针测一片电芯,要把平衡头都插上去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错了,3S要所有电芯都接上去,总电压接第一个口误差很大,BB响的设计就是相邻两根针测一片电芯,要把平衡 ...

全接也是这么多电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接也是这么多电压的

要这样接才是准确的,只用第1、2针测总电压误差很大。你的全接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