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8-01-19):
sab420新机装机,带尾桨不带大桨60油门震动在300+,KBAR ,gdw290斜盘gdw595锁尾,100AV3电调,hk3020电机(以上都为全新件),故障:带尾桨不带大桨插电试机出现尾舵和斜盘都不定期的跳一下,第一反映换了KBAR,结果走别飞机上拆了2个试机都没用,后来换接收,电调,模型。。。。。都还是一样,舵机会抽一下,请大神们看看还有哪些地方要注意的,KBAR日志显示如下图:

网友:
2,3,6通道输入数据超出界限,是不是你接收设置那栏没设对?

网友:
如果用设成sbus信号但用的是graupner接收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它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或者是线接错了?

网友:
该不会是电机吧?  要不也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参考其他帖子,有的人说过是静电原因,做了防静电后就没问题,可以试试。不然就是电调bec问题,测一下bec电流变化

楼主:
kbar日志里英文不是失控的意思?

楼主:
找到问题了,静电,其中一个皮带压轮产生静电,下了就好了,请问怎么做静电防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