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善玩具遥控器摇杆的手感

楼主(2018-01-19):
一直想做一个小巧的遥控器,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准备做个萝莉遥控器,买了器件,盒子。不过小巧的话,一般的航模摇杆放不进去,只能用便宜的玩具用的摇杆。怎么才能改善手感呢,有没有哪位试过。

网友A:
基本无解,不过可以考虑加长摇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无解,不过可以考虑加长摇杆试试。

这种摇杆没看到有加长的卖呀,自己没有合适的东西可以加长

网友:
收个伟力911的遥控器,把摇杆拆开,将里面的弹簧拿出来,在煤气灶上烧红退火,把弹簧长度压到原来一半左右,再重新淬火,复原即可,我这样弄过。

网友:
此類玩具級的控制桿有別於大型控制器用彈弓提供回彈力,它是用鋼片固定中位,要改手感似乎十分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