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超级”魔鬼

楼主(2018-01-20):
今年入魔,飞了3架PNP,3套空机。从首飞炸机,到临危不乱。感谢魔鬼这款非常好飞的练习机。

手头还有些配件,根据前期的经验和教训,改了一架超级魔鬼出来。

电机和电调用的是fms 小f3A的,捕食者3536kv1250,电调40A,3s-4s通吃。

舵机全部是捕食者13克金属舵机。

桨也用的是小3A的11寸桨。

手头有几块3s 2200,有几块4s 1500,2200,都可以飞。4s 2600的放不进去。

3s 动力提升不少,4s非常暴力。

之前,数次在空中飞掉主翼。汲取教训,直接进行加强。机翼上增加碳杆和碳片。机身则增加层板、碳杆,用于用橡筋拉住机翼。

楼主:
首飞,带了10块3s 、4s电池。先飞3s,动力不错,可垂直爬升,连续筋斗,平飞速度与魔鬼原装电机、电调+4s电池差不多。换上4s电池,可谓动力强劲,可加速垂直爬升(几乎看不清楚飞机才收油),70%油门即可吊机。全油连续筋斗,速度很快。平飞速度超过3s的小3A。

楼主:
试飞只带了电池,没带备用桨。第6次降落,滑跑时扫到了地上的小石块,11寸桨变成了9.5寸的。还有几块电池没飞。地面试了下,两叶断的还算平衡,振动不算太大。换了4s2200电池继续上天,低油门飞了一下,觉得还行。开始大油门浪,声音越来越大,却没引起重视。突然空中传来“嘭”的一声后,一切都安静了。定睛一看,超级魔鬼下面拖着个电机,还在天空滑翔。不得不说,魔鬼作为练习机,性能太优异了。高度大概还有15米,滑翔飞行了2个四边,才降下来。成了这副样子

楼主:
之前偷懒,没有打螺丝胶。残桨不平衡带来的振动,把电机座的螺丝全部抖掉了,导致空中射电机。电机带着桨继续旋转,打到碳杆上断了。断桨则直接插到了机身上。

网友:
这个炸鸡可以,没直接亲吻地球算很好了!我每次出去飞都带一袋子工具配件,方便修好继续炸

网友:
666,这也行

网友:
小问题,粘一下,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A:
右拉台明显了 吧

网友:
群里看见了,神奇的炸鸡

网友:
振动把螺丝抖掉也是有个性了

网友:
警示片  桨平衡我从没在意过

网友B:
右拉这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拉台明显了 吧

新机身,电机座预装的,魔鬼的右拉还真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拉这么大吗?

看上去有点夸张,飞起来很直。

网友:
小3a的动力上魔鬼,这个想法好,我也试试

网友(2018-07-18):
我也飞魔鬼,第三架了,已经完全掌握

网友C:
这螺旋桨炸的有点个性。。楼主除了魔鬼还飞过别的么?

网友:
把电机都炸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螺旋桨炸的有点个性。。楼主除了魔鬼还飞过别的么?

fms 小3A,HSD 64F18,64三洞,70三洞,Ta152,1.4m P51,mini虎蛾、FX61,50涵道手抛机、仿冲浪者手抛机、FT流氓竞速者、F1 wing,大概飞过这些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fms 小3A,HSD 64F18,64三洞,70三洞,Ta152,1.4m P51,mini虎蛾、FX61,50涵道手抛机、仿冲浪者手抛机 ...

好多啊。。

网友(2018-11-19):
怎么把3536电机装上魔鬼?是不是前面要切一节泡沫啊

网友:
也遇到过这样的炸鸡,电机座因为炸多了有内伤,油门大了,震动比较大,地上没重视,起飞10来秒一满油空中直接整个电机座打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飞,带了10块3s 、4s电池。先飞3s,动力不错,可垂直爬升,连续筋斗,平飞速度与魔鬼原装电机、电调+4s电 ...

请问楼主,机翼的碳片用的什么规格的。还有拉皮筋那里

网友:
魔鬼大概需要多大场地 足球场够吗

网友(2019-01-25):
引用 楼主:
之前偷懒,没有打螺丝胶。残桨不平衡带来的振动,把电机座的螺丝全部抖掉了,导致空中射电机。电机带着桨继 ...

我去。。。这是打算自残吗

网友D:
这个不就是塞斯纳吗?怎么叫魔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就是塞斯纳吗?怎么叫魔鬼了。

不是塞斯纳。这是后三起落架,适合草地起降。

网友:
此类固定方式的螺丝缺乏摩擦,又受震动影响,却不上螺丝胶,是极为严重的错误。

网友(2019-04-08):
引用 楼主:
fms 小3A,HSD 64F18,64三洞,70三洞,Ta152,1.4m P51,mini虎蛾、FX61,50涵道手抛机、仿冲浪者手抛机 ...

魔鬼能装3536电机?请问下需要怎么改?

网友:
魔鬼的确是架好机!我经常推荐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