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30小鸡~

楼主(2018-01-20):
因为D7E不会改,所以换了个新遥控器,连着BF通电调遥控行程之类的,时间久了~电机会有顺序的叫,一个一个电机的叫~这是啥原因?虽然不影响飞行~

下面这台紫色的是真的坑~

千万不要买这台紫色的~谁买谁被坑~

网友A:
你意思是,通电长时间后会自己响?正常的,这是炸机寻机模式,你可以去软件设置时间和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是,通电长时间后会自己响?正常的,这是炸机寻机模式,你可以去软件设置时间和声音

好的,谢谢老哥~不过装了BB响就不用开这个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老哥~不过装了BB响就不用开这个了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不过我的BF是英文版的~现在3.17汉化版的不知道该怎么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我的BF是英文版的~现在3.17汉化版的不知道该怎么用了~

我说的是blheil,调电调的,不是betaflight地面站。肯定得学会使用英文原版啊,就这几个字母,中文版早不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blheil,调电调的,不是betaflight地面站。肯定得学会使用英文原版啊,就这几个字母,中文版早不 ...

那我等下去学习一下~谢谢老哥了~不然还真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B:
下面紫色的挺好看的,为什么坑,不耐炸吗?   我差点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紫色的挺好看的,为什么坑,不耐炸吗?   我差点买了

买机架可以~不要买套机~

网友:
会不会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