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6双升降舵怎么设置

楼主(2018-01-20):
各位大侠f16有两个同正的升降舵机,如国接y线的话两边升降会一上一下。请问乐迪at9s该怎样设置这种双升降舵机。谢谢。

网友A:
混控,或者舵机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控,或者舵机反装

舵机无法反装,具体怎么设混空就是不知道呀。

网友:
找遥控说明书

网友:
把襟翼和升降混控,比率上下都设成+150%,联动开,微调关。这是我天九的设置,其它控应该类似。然后把左舵接副翼,右舵接襟翼。

网友B:
反向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向舵机

就是不想换舵机呀。知道遥控器上怎么设吗

网友B:
混控呗~看你用什么遥控器了,还有个办法就是买个舵机反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混控呗~看你用什么遥控器了,还有个办法就是买个舵机反向器

好的,谢谢。我用的at9s。

网友:
设置自定义混控,用升降通道主控,混控一个闲置通道。混控设置的时候可以调整正向或者反向的。

网友:
用y线的话不能混控解决,只能换舵机,除非单独接线用混控才可以

网友C:
混控最好,同道够的话能不用y线就不用y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混控最好,同道够的话能不用y线就不用y线

好的谢谢。

网友:
尽量混控,一般遥控器都支持的。不行再买舵机反向器

网友:
用另一个闲置通道自定义混控,范围和升降舵一样调成反相

网友D:
双升降舵面的机型需要一正一反两个舵机!y线连接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升降舵面的机型需要一正一反两个舵机!y线连接后就正常了!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