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 Castle Talon 90 电调设置

楼主(2018-01-20):
请问一下哪位老师有Castle Talon 90 电调设置的说明说呢,想再遥控上设置一下油门行程,不知道这个电调和好盈铂金50A电调的设置方法一样吗,响声一样不?

网友:
论坛搜千红

网友A:
不一样,一般电调是去适应遥控器油门,但凤凰反过来,要遥控器去适应他的行程

网友B:
看千红大师的帖子就是了,校准油门很独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一般电调是去适应遥控器油门,但凤凰反过来,要遥控器去适应他的行程

具体怎么设置呢,给难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千红大师的帖子就是了,校准油门很独特

谢谢,千红这个我在电调上没看见查数据线的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千红这个我在电调上没看见查数据线的孔啊

校准油门不用数据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设置呢,给难住了

留个邮箱发你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个邮箱发你说明书

chaochaozgr@163.com十分感谢106301368qq.com  那个邮箱都可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千红这个我在电调上没看见查数据线的孔啊

要买设置卡!然后电调信号线差设置卡上

网友:
如果是買新的
會有一張序號可以免費換設定usb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106301368qq.com  那个邮箱都可以,谢谢

不知道为啥找不到了,我重新描述一次吧:
1.先把油门上下行程都设为6、70左右(默认100)。
2.油门杆推到最高,电调通电,此时指示灯快闪。
3.慢慢加大油门上行程,观察指示灯变成红灯慢闪,每次两下,说明到达最高点。然后再加大一两个数值让遥控器行程盖过电调上行程。
4.油门杆拉到最低,此时指示灯又变成快闪。慢慢加大下行程,直到指示灯黄灯慢闪,说明到达最低点。然后再加大一两个数值让遥控器行程盖过电调下行程。
5.电调拔电,重新通电,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啥找不到了,我重新描述一次吧:
1.先把油门上下行程都设为6、70左右(默认100)。
2.油门杆推 ...

辛苦你打这么多字。还得问你两句,油门行程设置是在控上舍还是在陀螺仪上设?我太笨了飞了好几年了基础的都不知道。感觉之前飞450l没这么多问题啊。那这个电调定速模式需要通过设置卡设置吗?单独还得买个设置卡?笨人真心玩不了航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辛苦你打这么多字。还得问你两句,油门行程设置是在控上舍还是在陀螺仪上设?我太笨了飞了好几年了基础的 ...

电调直接连接收机,控上面设置。如果中间连陀螺的话,陀螺不要开定速。
我有设置卡,没试过直接看灯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直接连接收机,控上面设置。如果中间连陀螺的话,陀螺不要开定速。
我有设置卡,没试过直接看灯怎么 ...

厂家也不把设置卡的程序弄在电调里,这样一个电调就行了。谢谢你热情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