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20金属桨夹轴承拆卸方法

楼主(2018-01-20):
只剩下轴承框框在里面,卡得很死,又没有附着力,拆的人都快崩溃了。求哪位前辈老人有什么好的经验方法,指导一下新人。

网友A:
一拆就散,偶尔能折下来,反正难

网友B:
加热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拆就散,偶尔能折下来,反正难

是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一下试试

我用热风枪450度都把桨夹吹红了,也没能把它拆出来。

网友C:
没有全掉塞纸巾捅。只剩一个圈了,用个合适的自攻螺丝,往里拧紧,拨出来。

网友D:
几乎无解。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乎无解。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全掉塞纸巾捅。只剩一个圈了,用个合适的自攻螺丝,往里拧紧,拨出来。

这样太折腾了

网友:
是的,反正不好搞,我没有弄出来过,塑料的用镊子丁出来过,不过还把手搞出血了

网友E:
换塑料桨夹,我的金属桨夹也是这样挂了好多个,现在不敢用金属的了

网友A:
我在想用电磨插进去磨一下磨薄应该可以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塑料桨夹,我的金属桨夹也是这样挂了好多个,现在不敢用金属的了

问题是塑料件一炸就断球头很疼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用电磨插进去磨一下磨薄应该可以取出来

哇噻,这种方法你都想得出来?看样子真的是很难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塑料件一炸就断球头很疼蛋。

我用了很久,没事,反倒是舵机烧了好几个

楼主:
拿出来了

网友F:
温度不够,直接用煤气火把桨夹外表一层漆烧掉,轴承轻松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温度不够,直接用煤气火把桨夹外表一层漆烧掉,轴承轻松掉下来

刚开始要450度温度是不够,最后调到480,风量调最大猛吹。然后轻轻一撬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了很久,没事,反倒是舵机烧了好几个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舵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舵机啊

原装的,切舵臂